三梁四柱结构 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4):
想做一台三梁四柱机构,如下图所示,驱动用气缸不用液压,不是压力机。
有精度问题请教,四柱轴径30,四柱间距400*400,升降行程100,需求滑块(中)对工作台面(下)的垂直度小于0.03。
导向套打算用这种无油自润滑轴套(三益样本),例如轴径30,轴套公差+0.04^+0.02,轴建议用f8或g6。
他这个配合是间隙配合,装配完了能保证 滑块(中)对工作台面(下)的垂直度小于0.03的要求吗?
有谁做过类似设备啊,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只要钱到位,别说3丝,1丝都有人干;
我司有台设备:类似的结构,1米*1米的台面,模面平行度6丝,价格是普通(20丝)的150%;
只要花钱,都有的是人给你做

网友:
这个分两步计算
第一步 尺寸链分析计算精度(理想情况下各个误差最大值的累加)

第二步 就是当受到最大压力时 产生的变形量要小于最小精度值

网友:
如何仅想靠装配,而没有别的手段,就想保证运动时垂直度,个人认为是达不到的。

楼主:
没做过,不知道装配出来精度会是什么样

网友:
应该可以的,楼上的几个要求比你的要求高好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你仅仅要求空载,中板的运动对下板的垂直度

网友:
请教一下,中间那个截图是哪本书里的?

网友:
气缸为何4柱,搞2柱不行吗?

网友(点评):
结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是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钱到位,别说3丝,1丝都有人干;
我司有台设备:类似的结构,1米*1米的台面,模面平行度6丝,价格是普 ...

lz想自制,自装配

网友:
这就是四立柱压床机构

楼主:
再次来过

网友:
了解一下冲压模具的导柱导套结构

网友:
钱到位了什么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