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CAD模型及布局中尺寸标注的文字以及箭头大小的问题。

楼主(2023-07-14):
求助大神,关于CAD模型及布局中尺寸标注的文字以及箭头大小的问题。
譬如模型中,绘制了几个零件,最小的直径50mm,最大的直径600mm左右。在模型中,做好了尺寸标注。
在布局中的几个视口图框(A4)中,最小的50mm的,视口比例设置为1:1。最大的600mm左右的,视口比例设置为1:5。其余的设置为1:2或者1:3。
可以看到的是,布局中的几张图,尺寸标注的文字以及箭头大小,都是一样的,可以认为都是标准的3.5号字。
模型中的,标注尺寸的文字以及箭头大小,明显是不一样的。尺寸大的零件,尺寸标注的文字以及箭头,明显大。
尺寸小的零件,尺寸标注的文字以及箭头,明显小。
请教大神,模型中的这个标注尺寸文字及箭头的大小,是怎么设置的,能够做到在布局中或者说打印出来后,字号是标准的3.5号字。

网友A:
在标注-----标注样式里面修改

网友:
”注释性“了解下
https://www.sohu.com/a/218609136_661039

网友B:
2楼讲的对.DD空格 进入标注样式里面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讲的对.DD空格 进入标注样式里面修改

我还是懵逼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注-----标注样式里面修改

我还是懵逼状态。

网友:
比如我:首先,建立有A41-4的标准标注样式和A1-4图框的工作空间,Ctrl+3调图框,Ctrl+1 特性里去修改标注样式,图框或图放大或缩小,标注样式“全局比例”和“线性比例”相应变化就可以了,这样打出来的图纸字高是一样的

网友:
1. 如果图纸是完全在模型空间做的,布局只是用来做打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置不同的标注,这些标注通过“全局比例”来适配不同比例的图框,这个比例是控制显示比例的,就是控制文字、箭头显示的大小效果的,不需要单独设置文字大小和箭头大小(模型空间画图,图形是1:1绘制,然后通过缩放图框来匹配图形),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但是需要建立很多标注样式;
2. 还有一种方法,图线在模型做,图框、标注放到布局标注,优点是不用考虑图框和标注的大小调整,缺点是模型空间的图不要乱调整位置,容易乱。

网友:
输入dimscale,设置比例,系统默认的不要去改动。我看见过好多外来图纸,标注很乱,给我感觉是起码的操作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