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师们怎么操作另一个文件不会跟着一起变动?

楼主(2023-07-14):
我Q的文件画好了,复制Q的文件到F文件夹,我改F的图,Q文件也跟着一起变动大师们有啥办法让Q的文件不会动,好多零件怎么办啊??

网友:
不要同时打开,如果在一个装配体中,必须同时打开就起另一个名字

网友:
那是因为你改的还是Q文件里的图。最好是江Q文件夹改一个名字。关掉 SW重新打开F,就可以改了,如果你F里面的Q的装配体和零件,不用担心,自动回连接上去,如果丢失,浏览文件夹找回,而原本改过文件夹名的的Q文件里面内容不会变。

网友:
使之独立是个好东西

网友:
右键点击装配体,里面有个装配体打包,然后把这个文件放到跟原始文件 不同盘。
还有,原始文件和该后的文件如果名字相同的话,不要同时打开

网友:
1.打包出去再改;
2.不要同时打开,或者把名字改了,可以打包的时候加上后缀(日期、版本)之类的

网友:
类似你的情况,我都是把装配体复制出来,重新改个名字。新的装配体里的零件如果是需要改成新零件,就使之虚拟后重新改名字。这是我的操作,我看我同事全都直接打包出来,他这个挺快,但是同样的零件有好多不同的名字。

网友:
下次不要直接复制,可以尝试一下打包,加前后缀

网友:
改名字。。。SW读取文件时,先会在内存中找,先被读取的同名文件,就会享有独占性,后面的想打开的同名文件,根本不会理。

网友:
确实,相同名字的文件不要同时打开,还可以检查一下参考文件,左上角点击文件→查找相关文件(F)..., 检查一下路径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重新打包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封套

网友(2023-08-28):
文件在sw里面使之独立就完事了你再重新命名一下

网友:
学会使用打包功能

网友:
不要有同名文件呀,老兄,软件只负责文件名,不管目录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