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油缸壁厚计算公式

楼主(2023-07-14):
新人一枚,求助液压油缸壁厚计算公式,望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百度的,百度一下吧,毕竟触及到了我的盲区。但是我想到可以假设一个壁厚,用SW有限元大致分析下,完了乘以个安全系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百度的,百度一下吧,毕竟触及到了我的盲区。但是我想到可以假设一个壁厚,用SW有限元大致分析 ...

按缸径80,压力20Mpa,刚用sw6算了一下,计算厚度4.7,名义厚度6mm。我估计用有限元算壁厚2mm也能达标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缸径80,压力20Mpa,刚用sw6算了一下,计算厚度4.7,名义厚度6mm。我估计用有限元算壁厚2mm也能达标哈 ...

你这咋算的,板件应力都多大了还敢用6mm?

网友(点评):
壁厚起码7.5吧

网友:
有标准,直接选用。你这是要另起炉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咋算的,板件应力都多大了还敢用6mm?

没有找到计算过程

网友D:
液压手册有 主要是材料力学公式转换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手册有 主要是材料力学公式转换过来的

谢谢大佬指明方向

网友:
8楼是好同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计算过程

啥软件?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