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式计算求助

楼主(2023-07-14):
如图所示,A点的水平面计算我能够明白,通过对点B力矩之间的计算(也就是力乘以力臂的方式);那么问题对B 点水平力计算时,为什么没有力乘以力臂,直接成了水平力方向的矢量计算式,也就是力之间的加减法?有谁明白可以告知下,还有B点的垂直力也是力的计算式与力臂(距离)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能不能将B点的水平力也写成A点水平力的计算方式,然后进行简化,这样我就能够明白。目前我将B点采用A点的计算方式进行列方程,但怎么也简化不了到现在红色圈中的最终结果

楼主:
想截个没清的图,硬是截不上,再补一张

网友A:
都是一样的,题目这样写是便于运算B受力,直接采用力的平衡解出的结果。B点水平方向的受力点采用扭矩平衡得到的结果也是2690.计算过程如下:Rbx={sb+s(d+b)-Fr(l+a)}/l=-2686N。

网友:
题目这样写是便于运算B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题目这样写是便于运算B受力,直接采用力的平衡解出的结果。B点水平方向的受力点采用扭矩平衡得 ...

能不能帮列一下计算简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题目这样写是便于运算B受力,直接采用力的平衡解出的结果。B点水平方向的受力点采用扭矩平衡得 ...

我想知道为什么能简化成红色方框中的平衡方程样式?他这种采用∑X=0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Rax为什么不这样写?而Rax却采用你刚刚写讲的扭矩平衡方程来写的方程式

网友:
公式很多

网友:
两种方法,扭矩平衡与力的平衡都可以求出结果。只用扭矩平衡可以求出a ,b,一个变量一个方程。但是你只用力的平衡,有两位未知量,一个方程你怎么求两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