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5):
看到一个同步带加左右两条直线导轨的传动机构,发现左右两个导轨上的滑块位置一前一后,请问大家滑块可以这样放置吗?不需要保证两边的滑块在导轨上的位置保持一致吗?

网友:
不一定啊,看两个滑块的用途呗。

网友:
没有硬要求的

网友:
可以啊,但是我有强迫症

网友A:
非要这么用好像也没事,但是一般都是对齐用的啊。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要这么用好像也没事,但是一般都是对齐用的啊。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这么设计

本来4个滑块,省了俩?

楼主:
|喂我袋盐发表于 07-15 11:51
本来4个滑块,省了俩?

应该不是这个,左右两边只是相差了10mm

网友:
应该是哪里避位,然后滑块往后面挪了一个孔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左右两边只是相差了10mm

只差10毫米完全没影响,估计是避空设计。

网友:
对齐也可以,错开也行的,这个看你自己工程师的设计想法,负载不大的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