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进模】请教各位论坛吴彦祖,有靠谱的模内攻牙推荐吗?

楼主(2023-07-15):
级进模中的模内攻牙机,有国产化的吗?

材质:铁,非铝,不锈钢;攻牙:M4以上,

前道工序:抽芽;

攻牙数量:4pcs以上;

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A:
这玩意还有进口?你确定你脑子没坏,跟买个丰田车说是进口车一样,当看到重庆产的,找4S打架的

楼主:
模内攻牙机 vs 模外攻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有进口?你确定你脑子没坏,跟买个丰田车说是进口车一样,当看到重庆产的,找4S打架的

春哥,实际用过没? 感觉如何?
现在模内攻牙和模外攻牙两个技术路线p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哥,实际用过没? 感觉如何?
现在模内攻牙和模外攻牙两个技术路线pk

没什么区别,就是模内攻丝一次搞定,就是一根螺杆带齿轮变速,冲压速度不能过高,要迁就丝攻,比如丝攻攻304,切削速度6米,比如M4/3.14/4*1000=480转,480*0.7=336MM,这冲压速度太低,以JB23-40冲床为例,滑块行程90,冲压次数45,90*45/2=2025mm,这个冲压速度,大于丝攻切削速度6倍.要想攻丝,只能降低冲床转带,到15次/分才能合适。
没有好坏之分,只适合,用了模内攻丝,冲压速度就起不来,因为模内攻丝,就有很多限制,模具成本增加太多,丝攻寿命也是大问题,不要以为加大底孔丝攻寿命就行,实际上加大底孔会造成丝攻切削刃没有参于切削,坏更快,
技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合适,这个破问题问到我的饭碗,做过15年冲压模具的老油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就是模内攻丝一次搞定,就是一根螺杆带齿轮变速,冲压速度不能过高,要迁就丝攻,比如丝攻攻 ...

想一套模内攻丝机,在多个模具中复用,拆来拆去,分时共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一套模内攻丝机,在多个模具中复用,拆来拆去,分时共享

想什么,为什么不找几个女人,现在没老婆这么多,共用,这个更赚钱,也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什么,为什么不找几个女人,现在没老婆这么多,共用,这个更赚钱,也好实现

春哥,好好的技术贴,被你歪到共享老婆上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哥,好好的技术贴,被你歪到共享老婆上面了。

你这玩意哪是技术,你自己没有理论,只是瞎想,你想通用,变速器怎么搞搞个24档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玩意哪是技术,你自己没有理论,只是瞎想,你想通用,变速器怎么搞搞个24档变速箱?

目前我站模外攻牙自动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站模外攻牙自动化

还有一条技术路线是压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站模外攻牙自动化

各有优势 ,比如做厚4MM的白口铁,上面有10个M4.产品尺寸大,年产量100W件,这样模内攻丝就很好用,

楼主:
@霏方英轩陆 have a look~

楼主(2023-09-17):
东莞某厂家的图片

楼主(2023-11-22):
感谢女侠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