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2装配体打包时界面会卡住

楼主(2023-07-15):
各位大佬帮帮忙,在win11系统下使用SW2022打包功能时,弹出打包界面就会卡住,啥都点不了,版本是SP5.0的,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额没有这么新的版本,勾选了添加前缀为啥没有输入字符?保存成ZIP试试,win10和win11考虑下权限问题,我上次弄toolbox也是权限问题,保存就闪退。

网友:
之前遇到过以下问题,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SolidWorks 2021 Pack and go 功能无法启用的解决方法:

Pack and Go Nothing Happens
用户 GordonKistlerSOLIDWORKS User Forum2022-05-05
I am using SW2021 SP5.1, freshly installed by my IT department.When I try to do a Pack and Go from within SW, nothing happens. When I try Packand Go from within Windows Explorer, I get the spinning circle but nothingelse. Suggestions?

Gordon Kistler - 2022-05-09
Resettingthe registry and then restarting SolidWorks took care of the problem. Thank you!

From<https://r1132100503382-eu1-3dswym.3dexperience.3ds.com/#community:yUw32GbYTEqKdgY7-jbZPg/iquestion:e_-F0_riRuKyo78xKK3bgQ>

可以看到是因为注册表有问题,那怎么更改注册表?
How to Reset SOLIDWORKS by Resetting the Registry Entries(javelin-tech.com)
In SOLIDWORKS youcan make wide array of customization to your user settings and also the userinterface. It can be hard to keep track of these changes if you are editingthem on a daily basis like I do. Also, we all know that system updates havebeen known to damage registry files that SOLIDWORKS needs to be able tofunction correctly.
So if you would liketo fully reset all of your SOLIDWORKS preferences, or if you have noticedstrange behavior or missing icons since a recent Windows update. One option toresolve your issues it to reset SOLIDWORKS registry entries.
WARNING: Be very carefulwhen making modifications to the registry as this may cause serious instabilityon your system. As such, you will need full administrative permissions on your computer to be able to editthem. Note that Javelin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changes that you maketo your system, the following is just a guide.
ResettingSOLIDWORKS Windows Registry steps:

  • Close all     instances of SOLIDWORKS

  • Launch the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In Windows XP     go to the Start menu and click Run and type: regedit ; In Windows Vista or     Windows 7, or Windows 10 go to the Start menu and type: regedit)

  • In the Registry Editor     expan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olidWorks
  • Expand the SolidWorks folder. This folder contains multiple folders that control     different aspects of SOLIDWORKS on your machine. There are separate     folders listed here for each different version of SOLIDWORKS that is     installed on the machine. In the image below you may see that I have     multiple versions (2016, 2017, and 2018).
  • It is     always advisable not to make permanent changes to the registry without     first checking that they will not damage your system. As such, at this     point you can right-click the folder that represents the version of     SOLIDWORKS that you want to reset (in this case 2018), and select to     Rename the folder.

  • Rename the entry something like SOLIDWORKS 2018_Backup.

    WARNING: Do not rename SolidWorks registry key at the top level if you have SOLIDWORKS PDM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 Launch     SOLIDWORKS 2018.  When the     program starts it will create a new registry entry in this location called SOLIDWORKS 2018.  Once     SOLIDWORKS opens. You will be asked to agree to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nd treated like a new user.

SOLIDWORKS Initial Startup
How to undothis operation
If the problem you wereexperiencing is gone, great!  If not, and you want to undo the process ofresetting SOLIDWORKS Windows Registry, no problem, that’s why we only renamedthe SOLIDWORKS entry and didn’t delete it.
Simply go back to theRegistry Editor, refresh the display by pressing F5 to show the new entry, andrename the new SolidWorks entry (again best not to delete it until you aresure everything is back exactly as before) then name the old one back to SolidWorks.
If the issue is fixedyou are now left with essentially a fresh copy of SOLIDWORKS, meaning anycustomization you have performed will be lost.

From<https://www.javelin-tech.com/blog/2019/01/reset-solidworks-registry/>

网友(2023-11-09):
不太喜欢奇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