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真实成本究竟是多少?材料只占了一小部分

楼主(2023-07-17):
你是否考虑过要计算3D打印的实际成本?或者你应该向某人收取多少打印费用?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3D打印模型各个方面的成本,并介绍如何计算其真实成本。

当我们拥有一台桌面3D打印机时,除了自己使用,有时候也会用它赚些小钱,为有需求的人提供3D打印代打服务。然而,关键问题是“我应该收取多少钱?”大多数情况下,计算可能只考虑材料成本,将模型所需的克数与材料价格进行比较。

然而,这种方法只涉及到实际成本的表面。虽然材料成本是费用的一部分,但通常是最小的一项。被经常忽视的最重要成本是所涉及的人工成本,这也往往导致模型的定价远低于所需的真实付出。

一开始,我也认为只需要将打印件的重量乘以材料成本就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报价。然而,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我发现打印一个模型的成本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真实的成本计算不仅包括材料成本,还包括使用的其他工具的成本和个人的时间成本。

3D打印生产成本:不仅仅是材料

事实证明,个人的时间成本可能是3D打印所用成本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电费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下是计算成本要需要考虑的5个方面:

材料成本

机器折旧

人工成本

失败风险

维修成本

1,材料成本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打印件的重量,通常以克为单位计算,包括支撑材料在内。这可以通过3D打印切片软件自动计算,例如常见的3D打印切片软件Cura、PrusaSlicer和Simplify 3D。通过确定所需的模型重量和每公斤材料的价格,可以快速计算出材料成本。

2,机器折旧

通常指的是3D打印机在打印过程中的机器损耗成本。一台普通的桌面3D打印机通常寿命是在3-5年,我们可以取平均值,假设为4年。此外,机器也不是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我们可以估算平均使用时间。如果按照正常的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那么一台机器每小时的折旧费用为机器售价除以(365x4x8)。

3,人工成本

虽然厂家都声称开机即可一键打印,但实际上模型从电脑数据到实物的过程还需要人来完成很多工作。包括模型数据准备、机器操作准备、打印过程监控和模型后处理等。这些工作所需的时间是3D打印生产成本中最昂贵的部分。例如,如果你的月薪是8000元,那么每小时的人工成本约为42元。

4,失败风险

这里通常指的是打印失败的风险,这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机器的稳定性以及软件的相关设置。此外,如果打印时间较长或模型复杂度较高,也会增加打印失败的可能性。如果在10次打印中有1次失败,你认为这个失败率是否高呢?

5,维修成本

3D打印机也是机器,可能需要进行维修。常见的维修包括更换喷嘴或离型膜,修复限位开关或温控器等。此外,还可能需要定期更换零部件。如果没有严重故障,这部分成本通常占设备总价值的2%-3%左右。

最后,我们需要根据机器功率和打印时间来计算电费。如果没有电气测量装置,可以使用机器的额定功率作为参考。通常,城市居民的电费价格在0.56-0.62元每度电左右。对于常见的带热床的FDM 3D打印机,每小时大约消耗0.04度电,即约为0.02元。因此,电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因素代表了3D打印的大部分成本,这里不包括软件,租房等其他第三方费用。我们以创想三维Endel 3 S1打印机(售价1500元/台)和Kexcelled PLA材料(售价95元/卷)及打印测试船Benchy为例,简单计算其制作成本。

在特定参数设置下(填充20%,壁厚1.2,速度60mm/s),打印时间1小时26分钟,材料重量为12.7克。按照以上的计算方式可知,材料成本为1.2元,机器折旧费用为0.2元,人工成本按15分钟计算为10.5元。在不考虑电费和维修成本的情况下,以上费用加起来为11.9元,考虑打印失败率为十分之一,所以总成本为13.09元。

从这里可以看出,材料成本只占到了不到10%的比例,而人的时间占据了最大的成本份额,往往超过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故障和维修成本不是重要因素,但可能超过材料成本,这取决于具体情况。随着未来机器和材料的价格变得更便宜,这个比例将变得更加极端。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3D打印机制造商可能会考虑让他们的机器和流程更加自动化,以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所以,在进行3D打印报价时,我们不应该仅仅考虑材料成本,而是要清楚人力成本才是最高的。如果有客户质疑为什么我们的材料这么便宜,机器也不算贵,却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来打印一个小东西,请把这篇文章发给他,这里有他需要的答案。

网友A:
表面打磨喷涂应该占了大头
和供应商细聊价格,都表示这块对人体伤害挺大,所以成本高
然后反问为啥不用协作机器人替代人工
(感觉打磨工和油漆工的工人工资也就高那么点)
结果呵呵一堆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打磨喷涂应该占了大头
和供应商细聊价格,都表示这块对人体伤害挺大,所以成本高
然后反问为啥不用协 ...

打印都是不规则的,用个鸡腿协作机器人啊,喷漆也是,又不是批量的,打印的基本做样品多,还协作机器人,人工喷都麻烦

网友(点评):
自己看看是视觉轮廓和力矩范库的相关资料

网友:
長知識了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