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皮带机上这个是什么用处?

楼主(2023-07-17):
这个是皮带机设备,红色为刮板,清楚附着在皮带上的东西,黑色是滚动皮带,请问蓝色框框内两个垂直布置的元器件是什么,用来干什么的?

皮带机刮板

皮带机刮板

网友:
是不是给轴承座加润滑油的

网友(点评):
确实是,自动润滑装置

网友:
集中润滑泵

wrn
其实就是楼上说的油杯,

网友:
给轴承注油的,是可以定时定量的。

网友A:
自动润滑器,一般是电控,用来定时 ,定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润滑器,一般是电控,用来定时 ,定量控制

这个不是电控的,机械带刻度的。

网友:
lz看看是不是这种手动的?

楼主:
谢谢大家提示,找到了,是自动加油杯,还带毛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