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旋转机构的扭矩如何计算来确定旋转气缸的选型

楼主(2023-07-17):
已知夹板结构13kg,吸盘结构5kg,还需要量哪一段距离,怎样计算整个旋转结构的扭矩?

结构图

结构图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啊?为了选气缸

网友A:
这种结构,完全不用再考虑气缸了,结构改改吧。

首先这种旋转气缸工作原理就是通气后,通过气压让其旋转。

你这个结构是竖直方向,即使将近20公斤的负载启动力矩够,启动之后,你这两个爪子重量不一样,达不到平衡,过了启动临界点,最重的那个爪子往下掉,再加上一直在通气……

结构有问题,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完全不用再考虑气缸了,结构改改吧。

首先这种旋转气缸工作原理就是通气后,通过气压让其旋转 ...

谢谢大神的及时解答,我们技术刚决定换大点的气缸,也就是这个结构设计不合理是吗?换啥结构合适呢?

网友B:
你这不用算光看比例就知道肯定不行。你这结构用不了一天就得甩断齿。这负载加一起都18公斤了,看旋转的外接圆直径也很大,这种惯量是非常大的。
算这个一般不是看扭矩,一般是看惯量,如果要用气缸的画,一般惯量满足的气缸,扭矩都满足。
不会算惯量就搜一下计算公式吧。

网友:
感觉不是很协调,可以用齿轮齿条加气缸机构或者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完成

网友:
可以改的方法很多,
1.想继续用旋转机构,那就把气缸换成步进电机加减速机,不过得考虑好旋转到位定位,同时,减速机的磨损也比较大。把两个爪子的重量做成一致,要么一个减重,要么另一个配重

2.夹抓和吸盘做到一起,在夹抓外面装个气缸,气缸上面装吸盘,用夹抓的时候,气缸缩回去,带着吸盘避位,用吸盘的时候气缸伸出来。

3.吸盘和夹抓单独使用,只不过平面的移动模组要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用算光看比例就知道肯定不行。你这结构用不了一天就得甩断齿。这负载加一起都18公斤了,看旋转的外接 ...

好的,谢谢

网友:
用了气缸 你就完蛋了。

网友:
旋转轴在哪

网友:
看着像林黛玉左手抓住张飞,右手抓住李逵甩。
建议楼主用带齿回转轴承,气缸驱动齿条

网友:
如果不想做齿条驱动,有另一种大负载的齿轮齿条气缸,比这重我都甩过

楼主:
????现场已经改平衡了,客户要求用旋转气缸,换了个大号的,设备已经装好了,先试试看看。

楼主:
????我们技术设计的,我还刚入行,后期效果我会更新,在这里告诉大家后期效果。给领导反应了,但领导说客户要求的他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楼主:
旋转气缸那吧

网友:
我没算,但我看这个结构,掐指一算,惯量可能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这个系列的摆台算了吧    换FESTO 那种超大型的 还凑合  ,你直接用气缸推吧  我们以前用着抓边窗玻璃 6KG MSQ系列 200的  都停不住, 后面都是直接上电机或者气缸推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做旋转,问题不大,但是悬挂使用,带负载,需要确认式样是否有这样的用法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用算光看比例就知道肯定不行。你这结构用不了一天就得甩断齿。这负载加一起都18公斤了,看旋转的外接 ...

一般没有这个惯量的参数吧,smc的只有扭矩。惯量来算扭矩,符合要求,留够余量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有这个惯量的参数吧,smc的只有扭矩。惯量来算扭矩,符合要求,留够余量不就行了?

怎么没惯量?你去看旋转气缸的选型部分,需要计算能量数值,就需要用到惯量去计算啊。实在不明白其实可以把模型发给SMC,他们会帮忙算的,我们这里经常搞不清楚行不行,就交给他们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惯量?你去看旋转气缸的选型部分,需要计算能量数值,就需要用到惯量去计算啊。实在不明白其实可以 ...

这个图片能看见么,这是旋转气缸smc参数表。没有惯量参数的说法。只有有效扭矩和缓冲允许动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能看见么,这是旋转气缸smc参数表。没有惯量参数的说法。只有有效扭矩和缓冲允许动能。

没看到你的图片。
不好意思,也许是我记错了,我这边没找到SMC的册子,只有亚德客的册子里面有计算过程,里面的惯性矩就是我说的惯量。我记得好像SMC也有来着,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能看见么,这是旋转气缸smc参数表。没有惯量参数的说法。只有有效扭矩和缓冲允许动能。

这个里面惯量不是直接结果,他们需要计算的直接结果是吸收的能量,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螺钉的,一种是油压缓冲器的,螺钉吸能特别一般,像他们这种结构必须用油压缓冲器来做,否则直接就能甩断。
这个能量和时间也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要求速度特别快,那这个结构也不好使,如果速度特别慢,那用小型号也能凑合用。
他这个模型从肉眼观测比例就知道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换大号带油压缓冲器的才行,但是最大的能不能用也要算一算才可以,但凡是装在这种结构上的零件必须做减重设计,而且对速度要求不能太高。

楼主:
他那个抓改平衡了,重量减轻了,今天我们技术去换气缸了,等待结果……

网友:
这种旋转气缸好小啊

楼主:
技术把气缸换了,说运行正常没问题????

楼主:
现场把那大爪子切掉一大块

楼主:
|machel77发表于 07-18 12:22如果只是用来做旋转,问题不大,但是悬挂使用,带负载,需要确认式样是否有这样的用法哟
夹的东西很轻,类似海绵

网友(2023-11-19):
引用 楼主:
夹的东西很轻,类似海绵

赞有始有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的东西很轻,类似海绵

转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