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3.5表达的是什么尺寸?求助大佬

楼主(2023-07-17):
图中这个3.5表达的是什么尺寸?

网友A:
这上面是个键槽么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槽深尺寸吗?我感觉就是槽深尺寸。

网友:
应该是一端的槽深

网友:
小端槽深,斜线移出标注是为了不致误解。

网友:
就是深度,斜线相当于引线,个人不喜欢这种标注,还是正常标注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是个键槽么

是的

网友:
键槽深度吧

网友:
看图纸的意思应该是为了标注键槽深度的,应该考虑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标注,比如键槽底部相对中心线或表面素线的距离,而不是标注一个无法准确测量的数值只是为了标注而标注,标注了还得有办法测量才有意义。另外粗糙度1.6的标注位置错误,应标注到下面的圆锥面上。不管这个图是来自国外的还是老工程师画的,都是领会了精神后去做改变。毕竟出图时可能赶时间会有很多不那么合理的地方的

网友:
键槽深度,你要理解成垂直的,不能理解成斜的。

网友:
这个尺寸来定义键槽深度感觉有点蛋疼,可能是为了不用第三个视图简化注法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一端的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