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电机的轴和齿轮装配后,发现轴短了2mm怎么办?还是直接换一个电机?

楼主(2023-07-17):
(图片)

网友A:
可否电机侧做一个件挡住齿轮,尺寸测做个垫片用螺栓把电机和齿轮连接起来

网友:
直接换设计师。

网友B:
短2mm影响结构吗?不影响结构就没关系。传递扭矩靠平键,平键不漏出来就行。

网友C:
这是设计师特意留的2mm,目的是能让齿轮紧紧靠到轴端定位台阶上,

使轴端上的端盖能把齿轮可靠压紧。

网友:
有影响吗

网友:
正好啊,轴短2mm。

网友D:
我对短2mm还是3mm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留2mm还是3mm是设计师的习惯,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点评):
在一线待过就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短2mm还是3mm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这话说的好

网友(点评):
对呀!这不是问题,为什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计师特意留的2mm,目的是能让齿轮紧紧靠到轴端定位台阶上,

使轴端上的端盖能把齿轮可靠压紧。

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2mm影响结构吗?不影响结构就没关系。传递扭矩靠平键,平键不漏出来就行。

好的呢准备加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电机侧做一个件挡住齿轮,尺寸测做个垫片用螺栓把电机和齿轮连接起来

做一个套放在差2mm的地方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计师特意留的2mm,目的是能让齿轮紧紧靠到轴端定位台阶上,

使轴端上的端盖能把齿轮可靠压紧。

是所谓的定距环?

楼主:
因为 因为我没见过短的而且对于电机大小的考虑,再换一个大的电机太大了会更重,不太适合要用的场景,如果实在不行要换一个大的,功会被电机消耗掉

网友:
之前拆科峰减速机上的直齿齿轮见过,轴短点,齿轮盖正好压紧齿轮。没有轴向分力,没有问题。(3KW的电机,i=7,竟然使用过渡配合,间隙一丝还是两丝)。斜齿一般都是热胀装,这种结构无法抵抗轴向力。

网友:
刚好相反,我没见过长的,经常见都是短的加端盖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没关系

网友E:
这不正好压端盖吗?楼主是搞设计的还是搞装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正好压端盖吗?楼主是搞设计的还是搞装配的?

就是短了刚刚看那个齿轮盖好像就是一个法兰套筒,感觉不是很对诶

网友:
这个没影响吧,一般都是故意留的

网友:
不影响啊,加个轴端挡圈

网友:
正常轴短一点儿比较适合安装轴端挡圈。
电机轴伸可参见GB/T756,去测量一下,看你们公司买的这个电机轴是否真的太短。具体数据参见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版成大先编写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第七篇7-13

网友:
1.轴上的键强度校核要满足要求;

2.螺丝加垫片拧入电机轴,拉紧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