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滑轨的摩擦系数

楼主(2023-07-18):
滑轨的摩擦系数一般取多少,有没有比较靠谱的实验数据?

网友:
0.05-0.1,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差不多,甚至更小。但是安装导轨的底座必须得给力,装配也得给力。导轨面不平行说啥都是假的

网友:
上银的样册:一般而言,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约为0.004
之前用过亚德客的导轨,问过亚德客的技术人员,说摩擦系数约为0.001

网友:
有没有大神说个明白,最好解释下。别只给个数。谢谢

网友:
手册上的应该是测试数据,稍微比它大一点好了。

网友:
新人灌水

网友:
问这个意义不大  2根滑轨的平行度影响比较大  按我们公司的加工跟装配 取0.2都够呛

网友:
你要这个系数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