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报错

楼主(2023-07-18):
这个拉手一截  最开始这一块无法展开
——释放槽,撕裂只能选第一个
——我调了释放槽还是不能展开
——最后用拉伸切除了边角才能展开
——但是报错还是在——没有消失:'(:'(:'(:'(:'(:'(:'(:'(:'(

楼主:
我q17715828138  需要的我可以把sw零件源文件发给你   折弯系数调了的  我用的——k因子 ——板厚1.0 ——R角0.1

网友:
这个报错是你生成的钣金相交了,跟展开没关系

网友:
报错信息已经提示了吧,查看一下这个钣金特征折弯后有没有跟其他特征产生干涉

网友:
实在不行,到设置—性能—为某些钣金特征忽略自相交叉检查,勾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