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与H13高效除尘器的布置顺序问题

楼主(2023-07-18):
加热与除尘的布置顺序一般是:
方式1:
初效过滤→除湿→风机→中效过滤器→加热器→高效过滤器→管道→粉粒状物料;
方式2:
风机→中效过滤器→加热器→高效过滤器→管道→粉粒状物料;

请问一下,如果把加热器与高效过滤器的顺序调换一下,即将“加热器→高效过滤器”改成“高效过滤器→加热器”,可不可以?
谢谢!

网友:
我觉得吧,你要把你的问题描述准确,是因为什么使得加热器必须要在过滤器后面,场地原因还是客户要求之类的。
还有我觉得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些方法中加热器是有什么用,实现什么功能,过滤器又能实现什么功能,然后就理解为什么这样布置了。行业内如果都是这个布置方式,一般就不会有错,这也是同行多年试错改良后的结果
我猜加热去除水分,过滤器吸收水蒸气,你加热在过滤后面是去除不干净水分的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的关注
1楼的是行业内的常规做法,加热是为了获得热空气,除尘是为了获得高度洁净的空气,
方式1的整个流程的目的为为了获得高洁净的热空气来处理后面的物料。如果还需要控制高洁净热空气的水蒸气含量尽量低,就采用方式1,增加了除湿环节。后面,
想把加热器放在高效除尘器的后面,是出于布局的需要,但是和见到的又都不一样了,所以提出来请教,谢谢。

网友:
感謝大大我也想知道來這可以增加知識

网友(2023-12-21):
这里面有二个问题,加热器会不会产生空气污染源,如果会产生,怎么避免,还有就是管道里面会不会有粉末倒灌的问题,如果有,那肯定会影响加热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