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第一视角改为第三视角

楼主(2023-07-18):
修改过后怎么让其默认为第三视角呢

网友A:
保存为模版,样式也要保存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为模版,样式也要保存更新一下

我更新完样式他就自动跳回第一视角了,不更新还是第三视角  但是保存模板还是第一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为模版,样式也要保存更新一下

我这样式是只读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法保存下来啊

网友B:
1. 关掉所有打开的文件,点开“项目”,设置“使用样式库”为“读-写”
2. 新建文件,设置好,后另存为“模板”,不要关这个文件,点“管理”-样式编辑器后面有个“保存”,点开,然后点击“所有均是”,最后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关掉所有打开的文件,点开“项目”,设置“使用样式库”为“读-写”
2. 新建文件,设置好,后另存为“ ...

九点多还在逛贴吧,大佬真敬业啊   感谢大佬。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