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大的ABS板,需要做成左右位置可调节的,但是侧边缝隙不能过大,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23-07-18):
本来想在侧边加一个挡边,然后用机米调整板的位置,但是调节完ABS板跟挡边的缝隙会过大,现在要求可调节1mm以上,缝隙不能大于0.4mm,各位大佬有啥好办法没

楼主:
就是ABS板要能调位置,但是无论调到哪个位置,缝隙都不能过大

网友A:
意思是:你这个缝隙 已然限定死了0.4mm 但是又要求能调1mm   所以需要想办法控制0.4mm,然后又可以调1mm的余量嘛

网友B:
不可以整个顶面一起移动么,这样间隙不就不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整个顶面一起移动么,这样间隙不就不变了啊。

壳体不能动的

网友:
像个棋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这个缝隙 已然限定死了0.4mm 但是又要求能调1mm   所以需要想办法控制0.4mm,然后又可以调1mm的 ...

是啊

网友C:
壳体可以稍微高出一点板材吗,这样只要高度方向高于板材,板材位移就可以不漏出缝隙

网友:
加弹簧呗,挡边做成可伸缩的。

网友D:
挡板跟着移动呗  ABS弄成C型的  挡板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挡板跟着移动呗  ABS弄成C型的  挡板在中间

这样壳体跟挡板的缝隙又会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体可以稍微高出一点板材吗,这样只要高度方向高于板材,板材位移就可以不漏出缝隙

这个我试一下

网友:
孔位公差放小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