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请教 形位公差得使用

楼主(2023-07-18):
请教一下,我标的形位公差是不是过定义了,还是这样表也可以,我的想法是,挡条的边用于定位产品,同时产品需要上下移动,所以标有光洁度和平面度,然后为了能契合产品边靠在挡边上不跑偏,所以标注了垂直度公差,同时挡条安装在底座上,为了保证安装的挡条是垂直的情况,所以底座标准了平面度和垂直度。。。。然后再请教一下,位置度的公差,基准面是不是可以以加工面为基准,还是说尽量以工件的原面为基准。

楼主:
图片这里

网友(点评):
开个玩笑说,你体会下什么意思。比如我们要做个电梯从地球到月亮,我们既不能做单个零件从地球直达月球,即便能做也不能规定这个零件的公差达到几个u,因为做不到。还有另外的情况就是没意义。就算你这个精度1u都...

网友(点评):
不差,那么被导向的零件的误差有多少呢?是不是这个零件的高精度没有实际意义呢

网友(点评):
所以不要纠结单个零件的超高精度

楼主:
图片在楼下  我以为这个直接粘贴文本框里面就能发出来  我重新上传了

楼主:
这个结构其实已经是在使用状态,但是我是比较纠结这种形位公差,我还想是否需要在产品和挡条的接触面上在给一个直线度的公差。。。。。所以我想这种的标准应该怎么去判断或者标注。

网友:
给你说几处可以修改一下:
1.第一个零件的槽孔缺少尺寸【槽长度和到边距】
2.第二个零件左边那个倒角,是不是可以标注水平和竖直尺寸更好吧,方便来料检查测量尺寸。这个零件有个台阶,可以放一张轴测图更清楚

位置公差我也不太懂,这种简单零件应该不需要两个基准吧,应该吧

网友:
两个方向都用腰槽已经是没意义了

网友:
我觉得这种结构,没必要形位公差搞这么精细吧

网友(点评):
你这是个分料工位吧,而且腰孔本来和螺钉就没啥配合,形位公差甚至都不做啥要求直接干就完了吧

网友:
产品在载具里面的单边间隙都超过0.5了吧,你公差给0.05你觉得有意义么?只是一个起导向作用的,单边留个1毫米都有点小了,这个产品应该是通过夹抓抓取的,产品卡到载具里,你看产品载具给爪子留的间隙多大了,15毫米都有了,所以说,你这个导向根本没必要考虑精度,导向板直接用钣金吧,省事还便宜,

网友:
你这个两个方向的腰槽在一个零件上,是打算怎么调呢?如楼上所说,这个零件看起来也只是给料盘粗定位的,没啥精度可言,钣金折一个最划算

网友:
第一次看到两个方向的腰孔,能两个方向调吗/???底板也带腰孔??

网友:
设计都是装配调整,精度给高了。几毫米的长度,要求垂直度没必要,尺寸公差就控制了。

网友:
两个都是腰槽,如果前后的腰槽调整了,那左右的孔位都跑了,那左右的腰槽有啥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建议!!!
结构是现场改,按图上步骤  第一块盖板压倒的概率最大,其他后面几个基本不会,原有设计的盖板与产品间隙0.5mm单边(其实我们想改间隙但是,客户目前在生产),所以现在先改料仓的定位,(怀疑红色的几个挡条安装后是一个喇叭口导致)目前才会纠结这个公差。
  为什么两边是U槽:因为设计是卡对角,所以每个对角用一个底座U槽作为定边调整。

网友:
公差是不是太小了,你确定能保证你的公差合格吗?

网友(2023-09-26):
不是说过定义,简直就是胡乱标注。
另外零件2最上面,2个面倒角,要考虑到倒角刀的锥度,需要在2个倒角的接线位置增加一个锥度的圆角

网友:
不能说过定义,感觉是乱定义。
还有零件2上面,2个倒角的接口,需要考虑倒角刀的锥度。可以加锥圆角

网友:
加工方式

网友:
你的图纸我看得真是一言难尽啊,问题点槽点真的太多了,你不理解很多东西,但是瞎用上了,还是错误的!
大致说几点自己看到的:
1.结构
1)你的腰型孔,这样两个方向设计。你觉得你的那个安装座子能按照你俩孔的方向调整吗?开动一下脑子,XY两个方向的自由度都被你堵死了呀大哥!
2)正如之前所说,你的公差要求没有作用,你关键的地方没要求,加工的那两个Z向限位的台阶面,你标了么?加工出来是斜的那你标的所有还有什么意义?
2.公差标注
1)你理解基准吗?我看到两个平行面分别为基准的时候我是惊呆了的!如果两套公差系统毫不相干分别作用这样标是正确的,但你这里很明显就只有一个作用系统。基准面基准面,加工出来就以这个面为基准了啊哥!你又搞一个平行面做基准面看起来和你第一个基准面毫不相干?我都看无语了啊。
2)当我看到你平面度0.05,垂直度0.02的时候我也是服气的。你知道什么是形状公差什么是位置公差吗?他们之间的大小关系清楚吗?全程瞎标!就好比你去会所对着老鸨指着一个长相8分的美女说,参考这个给我来个颜值4分的就行。额,就这样的,说完你又指着一个10分超完美前凸后翘的美女。老鸨是懵逼的,我也是懵逼的。
最后,你提的问题,原材料的原表面没精度的,没法做基准,你可以选,但是他会加工的,最后还是加工面做基准

网友:
复杂了,你做个6061基座,比如L型的,打2个孔,插入2个光轴,就可以当导向立柱,预计100元左右

网友:
你两个零件做成一体的不行吗

网友(2023-12-28):
具体零件的用途和使用没有仔细研究,单从你的第一个问题,,图纸是不存在是否过定义问题,这是不存在的。至于合不合理要看你自己的使用情况,但是你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相同要素的形状公差一般情况下是比位置公差要小,如果按图中垂直度标注的数值,那么你的平面度就直接可以免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