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太长会脱离T型链槽

楼主(2023-07-18):
12米长,只有前后两个链轮。运行一段时间就跑出来了。

网友:
加几个导轮呗

网友(点评):
加工程塑料的导条啊,网上太多了

网友(点评):
我们是自己做的导条,没有这个好

楼主:
侧面加导轮吗?上下不太好加

网友(点评):
你这侧面怕不好加了,是不是速度太快了,跑脱

网友:
为什么不用立式链条导轨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导条吗

网友(点评):
也可以选择包裹式的导条,在里面滑动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7-18 15:56为什么不用立式链条导轨
全包的那种吗?太长了,不太好装

网友(点评):
U型即可,不存在不好装。

网友:
加几个钣金件就行

网友:
上面压个小滚轮

网友:
加导轮或者导条,再就是前后主从轮不平行吧,应该先调整平行吧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试试看看,感觉应该不是,因为只有这一小段,其他的都好的,包括这一段对面的那节

楼主:
|林希9527发表于 07-18 16:52加几个钣金件就行
钣金件就是压住它吗?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07-18 17:09上面压个小滚轮
这个不太好加,而且强压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可以支撑

网友:
相当于中心距6米,太长啦,中间加惰轮。

楼主:
|Tx890发表于 07-18 15:52侧面加导轮吗?上下不太好加
不快,速度很慢很慢

楼主:
|NORDASEIKO发表于 07-18 21:46相当于中心距6米,太长啦,中间加惰轮。
中心12米

楼主:
|NORDASEIKO发表于 07-18 21:46相当于中心距6米,太长啦,中间加惰轮。
下面的堕轮有很多,正面不太好装

网友:
侧面加导向条。下面中间加涨紧轮

网友:
可以换导轨U型,或者加侧边导向轮。我们做链条产品,有机会交流啊

网友:
加压条,压链条中间的链滚,滚动摩擦

网友:
开始的预张紧力不够吧

网友:
打了好多字,看了你的回复,又删了。
你就是想要一个非常巧妙非常好用非常简单非常便宜的什么东东,往上面一装就解决问题了,而且现有的什么都不能动。

网友:
感觉绿色槽太浅了

楼主:
|lgc9900发表于 07-19 09:23打了好多字,看了你的回复,又删了。

你就是想要一个非常巧妙非常好用非常简单非常便宜的什么东东,往上面一装就解决问题了,而且现有的什么都不能动。
差不多,最好不要动太多。

网友(2023-10-13):
一定要有导向和惰轮,张紧力和是否会出现跳齿也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