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泵联轴器缓冲垫的选用问题

楼主(2023-07-18):
厂里有各种水泵、油泵好几十台,联轴器中间的缓冲垫损坏了就需要更换,但是近些年买这个缓冲垫踩过不少坑,买回来的运气好可以用几年都不出问题,运气差点碰到质量不好的,可能两个月就打碎了(应该不是安装调整问题,同一批次的货全都很短时间就打碎了),请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缓冲垫选用什么材质的比较耐用,价格贵些都没关系,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品牌的缓冲垫质量比较好的呢?求推荐。。。

网友:
你买到回收料了,,,,不要图便宜

网友A:
这个不是高科技的产品,只要采购上心就行了,说白了采购时对厂家提要求。如果不提要求,就算是有好的产品你也买不到啊。就是对采购渠道提要求,如果你就是采购人员,谁给你供货,你就要求质量好,至少使用多长时间就行了,如果达不到,别的货今后也不用他的就行。你看他们还敢应付和以次充好吗。如果你不是采购人员,如果有采购权还好,如果你没有采购权,你打听这个基本没用。

网友:
聚氨酯会硬一些,耐磨好一点

网友:
聚氨酯浇注的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高科技的产品,只要采购上心就行了,说白了采购时对厂家提要求。如果不提要求,就算是有好的产品你 ...

我们通常是一批次物资一起通过中间商采购,这个缓冲垫只是里面很小的一个小东西,没法去针对这个东西专门找哪个厂家,现在就想在物资计划里面把材质、品牌明确下来,以此来保证质量,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思路理论上没问题。以这个弹性件为例,给你供货的厂家也不是自己生产的,也是采购的,这次买的这一家的,下一次可能是另外一家的,不但是你们控制不了生产源头厂家,给你供货的厂家也不一定能控制了。

网友(点评):
所以,这个不太容易和采购电机一样,指定品牌。最好是只规定要求质保期几年,供方就知道了。并不是要求越详细越好。没有必要

网友:
1、同一弹性体,且都是聚氨脂的,不同品牌价格差距最大可以达到十倍。
2、维修用的,重点要看原配的寿命,如果原配的寿命都不行,很有可能是设计问题了。
3、原厂的寿命没问题,尽量找原厂采购,几年采购一次,贵也贵不到那里去。
4、我在这行多年,行业水深,一言难尽表,尽量找个靠谱的,试的成本很高。

网友:
找大厂的,不要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