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叫什么密封圈?意大利进口机器上的

楼主(2023-07-18):
下面这个是开荒机(意大利进口机器)上的密封圈,作用是防水防泥(内圈可旋转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称,请教各位这个叫什么密封圈?在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A:
好大个烟锅巴踩不熄?不就一个骨架油封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大个烟锅巴踩不熄?不就一个骨架油封嘛,

一看就是外国货,中国应该不能生产,所以要拿出来给大家见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个烟锅巴踩不熄?不就一个骨架油封嘛,

这个不是普通的骨架油封,名字不知道叫什么?网上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外国货,中国应该不能生产,所以要拿出来给大家见识一下

目的不是让大家见识,而是要问大家这个东西叫什么,在那里可以购买?

网友(点评):
谢谢我长见识了,国外货就是好,

网友(点评):
你这路子不对啊,你应该去淘宝,找厂家问,他们能不能做直接就告诉你了

网友C:
我知道。河北有仿的,好处是对孔轴的粗糙度,同心度要求不严格。盒式油封。网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河北有仿的,好处是对孔轴的粗糙度,同心度要求不严格。盒式油封。网上有的。

你这个油封图片好像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点评):
名字一样,有很多种外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油封图片好像和我的不一样

盒式油封淘宝搜不到。

网友:
内外径,厚度一致,功能相同即可

网友D:
你这个是TS骨架油封或者是盒式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TS骨架油封或者是盒式油封

应该都不是,我都搜过了

网友:
找到就好,我也都没见过,大家一起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TS骨架油封或者是盒式油封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吗?

不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你那个油封图片上的字拍的不清楚,规格型号类型用油封上面的字可以查

网友F:
淘宝上搜‘防水防泥油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普通的骨架油封,名字不知道叫什么?网上搜不到

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结构,骨架油封就解决问题,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搜‘防水防泥油封’

我搜过了,没有这种密封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结构,骨架油封就解决问题,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

普通骨架油封密封效果没那么好,容易坏。这个内圈可以旋转没那么容易坏,效果更好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吗?

不是这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油封图片好像和我的不一样

按“盒式油封”搜索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骨架油封密封效果没那么好,容易坏。这个内圈可以旋转没那么容易坏,效果更好更耐用

不可救药!国产的骨架油封用了几十年了,除了正常磨损,都没说其它怪现象,也许战争来临时,第一个当中分头的就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救药!国产的骨架油封用了几十年了,除了正常磨损,都没说其它怪现象,也许战争来临时,第一个当中分 ...

现在是讨论机械密封的技术问题,不懂就不要乱扯什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