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零件模型能否参照自己镜像出另一个零件

楼主(2023-07-19):
就是我在SolidWorks中画出一个零件,然后我在参照此零件基础上,再镜像出对称的零件,对称的零件内部做出一些特征,两者之间还不能干扰,就像下图所示

网友:
111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我还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啊 在装配中镜像零件就行了  选阵列里面那个镜像零部件   选完对称基准面和要镜像的件之后 不要点对钩完成   点那个下一步选择那个生成相反方向版本   你就可以做特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在装配中镜像零件就行了  选阵列里面那个镜像零部件   选完对称基准面和要镜像的件之后 不要点对钩 ...

做的是零件,不是装配体

网友(点评):
装配体由零件组成的,镜像的零件,也是零件。

网友(点评):
零件模式下,你做镜像体要怎么单独保存?装配体模式下,做镜像零件得到的是转配体?你搞个装配模式做完镜像再把装配文件删掉就行了,得到镜像的断开链接的零件

网友(点评):
你在说什么???。。。。。。在装配中生成零件的镜像 不也是零件吗 你右键打开就行了。

网友:
镜像步骤在前,不同的特征做在后面,之前的也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再零件中 插入零件 是一个实体,然后镜像,形成多实体,然后使用删除实体把原始零件删除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