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旋压如何控制材料不变薄的方法

楼主(2023-07-19):
产品材料为Q345,其中旋压刀痕暂且不论,因为碳钢的回弹要比SPCC的回弹要大,所以在尾部大圆位置会多旋压几次,以便于尺寸或者说型线达到要求,但也因为工序可能过多而导致3MM板材旋薄,各位大大,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用更厚的材料,解决厚度焦虑

网友B:
用冲压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冲压成型

这个形状可以冲压或油压

网友:
(ง •̀_•́)ง(ง ˙o˙)ว改变一下旋压位置和压力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更厚的材料,解决厚度焦虑

这个试加工过,因为效率原因,被老板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冲压成型

冲压可以,就是老板的意思是活不要堆到一台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ง •̀_•́)ง(ง  ...

我也觉得,就是太吃经验水平了,还是得自己慢慢试

网友D:
干嘛旋压,冲压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旋压,冲压不好吗?

因为旋压机空着,老板叫用上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从旋压吃刀量上和工序上去解决,通过旋压程序想一想办法,但是现在没那么多试错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旋压机空着,老板叫用上

你让老板自己来干,惯出的臭毛病,效率低,质量差,目前这种做一件废一件

网友E:
你自己已经找到原因了,那就想办法改呗。无非就是减少旋压次数吧。
一是改模具适应所用材料;
二是改为SPCC材料(瞧你意思,模具是按照这个材料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已经找到原因了,那就想办法改呗。无非就是减少旋压次数吧。
一是改模具适应所用材料;
二是改为SP ...

是根据客户要求来选择材料的,两个材料都有用到,发帖目的就是想找找有没有旋压大佬,问问旋压型线和吃刀量的问题和改进方法

网友F:
不算太难的件,减薄率40%了,平时有老师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算太难的件,减薄率40%了,平时有老师傅吗?

主要就是没老师傅,之前是工艺部组长编程的,然后他转行了,旋压模是我画的,所以叫我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没老师傅,之前是工艺部组长编程的,然后他转行了,旋压模是我画的,所以叫我弄

哇,又一个搞机械的转行了,好奇问下,转哪一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又一个搞机械的转行了,好奇问下,转哪一行了?

好像去食品了,具体干啥不太清楚

网友:
旋压的过程不就是这样么?一个3mm的板子,旋压完厚,出了底厚是3毫米,壁厚是成锥度小于3mm的。。
能做成 壁厚 底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