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绞龙设计的那些计算

楼主(2023-07-19):
粉类物体,比如运输量2吨或  10吨 /时,场地最大提供5米长的空间,宽度无所谓。那么对应的绞龙和轴直径 怎么确定,另外配对的电机功率转速。有哪些计算公式可以拿来参考利用吗

网友:
根蛟龙的螺距,直径,转速,物料的填充率等有关,这些问题一搜就有的。找详细资料看下啊近似计算公式:
输送量Q=47D2nt中pC_(t/h)
式电一输送机真径、几一螺旋转速/mn、t 爆距m一物料充填系数、一物料更t/m3、输送机倾角系数轴功率PO=[Q(wOL+H) /367] +DL/20
式中一输送量、w0一物料阻力数(1.2-4)、L一输送长度m、D一输送机直m、H一倾斜布置时的垂高度m

网友:
做绞龙,有个标准文件,《螺旋输送机 标准 JB∕T 7679-2019》,请参考

网友:
看图片

网友(点评):
这个表格能发下给我用用吗 小哥哥。。 412832980@qq.com

网友(2024-04-25):
滴滴,可以求个表格吗

网友(2024-06-18):
求大佬的表格文件,跪谢大佬!!shadowpark@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