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表面处理?不同方向观察有会有五颜六色的

楼主(2023-07-19):
这是什么表面处理?不同方向观察有会有五颜六色的

网友A:
这啥玩意

网友:
(ง •̀_•́)ง:;
可能是真空镀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玩意

钢板呀

网友:
啥东西?浸泡电处理?

网友:
镀的彩锌?

网友:
电镀吧,普通的镀锌板就会这样

楼主:
|shaziizahs发表于 07-19 19:45电镀吧,普通的镀锌板就会这样
这是国外做的,国内没有这么漂亮吧

网友:
应该是镀锌了,一般电柜里面的底板都是这种颜色。彩锌。镀锌的规格很多,比如白锌、黑锌、彩锌、蓝白锌等。

网友:
镀锌,不用怀疑。

网友B:
镀彩锌吧,就跟类似的镀彩锌螺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彩锌吧,就跟类似的镀彩锌螺钉一样

总感觉国内的镀锌没有国外的漂亮,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感觉国内的镀锌没有国外的漂亮,怎么回事?

就是电镀啊,应该很常见的,很多螺钉和膨胀螺栓就是镀彩锌。我经历过好几家电镀厂的,有做的好的,有做的差的,这个还是看供应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镀啊,应该很常见的,很多螺钉和膨胀螺栓就是镀彩锌。我经历过好几家电镀厂的,有做的好的,有做的 ...

我图里是电镀锌?还是镀什么

网友B:
就是镀锌啊,颜色来源于镀锌层钝化后,附着在上面的钝化液形成的钝化膜。用的钝化液颜色不同,最后反应出来的颜色也就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镀锌啊,颜色来源于镀锌层钝化后,附着在上面的钝化液形成的钝化膜。用的钝化液颜色不同,最后反应出来 ...

那么能判断这是电镀锌还是热镀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能判断这是电镀锌还是热镀锌吗?

这就看不出来了。。。没仔细研究过两者镀完有啥区别,只知道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能判断这是电镀锌还是热镀锌吗?

第一,厚度;第二,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