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氧化后孔变大了合理么

楼主(2023-07-19):
最近工厂加工一批零件,我们没有加工能力,在河北找的加工厂,工件回来孔超差,工厂说是氧化酸洗腐蚀造成的。但是我查网上说氧化不会让工件变大或变小,是酸洗造成的?是氧化造成的?还是根本就不会变大变小,就是工厂没有按照图纸加工!!!问问万能网友

网友:
谁管他什么原因。实物跟我图纸不一样,品质部门就不接收,退回

网友A:
氧化一般会大0.02,这个是工厂的事,会做小点,以后有活找我干一下,13066937362,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一般会大0.02,这个是工厂的事,会做小点,以后有活找我干一下,13066937362,微信同号

人家说的是孔。。。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就是孔径

网友:
尺寸会变化,过程控制不一样,变化的尺寸也不一样,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按图纸作为验收的依据的,中间出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

网友:
氧化确实是会对尺寸有影响,但是绝对不会造成你所说的超差。像我们有些工件,对孔要求严格的,会用硅胶条堵住,特别是退氧后重新氧化,螺丝孔不堵住,感觉松一点点。

网友B:
都有可能   但更可能是加工厂的问题,酸洗时间过长确实会把孔变小,但是酸洗的时间一般都是自动控制的,而且酸洗时长加长浪费的都是钱啊,硫酸磷酸都不便宜,不符合表面处理厂家的利益,相比之下,加工中心更容易出错

网友:
酸洗相当于腐蚀,时间一长,腐蚀的效应有比较明显。我们遇到过,氧化后,尺寸差0.05mm的

网友:
铝件的线膨胀系数大,先确认一下加工厂温度和你们自己检测车间的温度差多少

网友:
1、普通阳极氧化有酸洗工序,会腐蚀材料,使工件体积变小,所以如果是此工艺,如果不控制好产品加工余量和氧化工艺,非常可能造成最终尺寸超差;
2、铝合金材料热膨胀系数高,温度对尺寸影响较大,要和客户及供应商统一好测量条件,如20°温度下测量;
3、硬质阳极氧化可以增加材料厚度,但表面硬度较高,如产品尺寸变小,在技术要求允许前提下,可以采用该方法补救。

网友:
1.氧化就和电镀差不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氧化层,所以氧化后孔会变小。
2.氧化前会有酸洗工艺,会把表面洗掉一层,所以孔会变小。
你管他娘的是变大还是变小,我图纸上都是交付尺寸,不合格是你的事,要杠的话,咋不说图纸上是毛坯尺寸呢?

网友:
怪了,不是孔变小么,怎么变大了

网友C:
以后图纸上技术要求里写上一句:“以上尺寸为表面氧化处理后”

网友:
孔一般会变小吧

网友:
12和14楼请注意,楼主是铝件氧化,不是铁件电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有可能   但更可能是加工厂的问题,酸洗时间过长确实会把孔变小,但是酸洗的时间一般都是自动控制的,而 ...

酸洗时间过长确实会把孔变小?

变大or变小?

网友:
1.氧化前处理打砂,表面会有部分磨损损耗;
2.前处理酸洗会有部分腐蚀损耗;
3.阳极氧化是表面几个μ铝变成氧化铝过程,体积会有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酸洗时间过长确实会把孔变小?

变大or变小?

口误,是孔变大,我原意是想说酸洗后零件变小,孔就自然变大,忘了前后语意连贯了

网友(点评):
对。很欣赏这种交流态度,大佬加个好友吧

网友:
初期就应该考虑到

网友:
图纸尺寸应该就是最后的验收尺寸,他们做的不合格,让品保部门退回去就行了。

网友:
按图纸验收

网友:
重要配合尺寸可以表面处理后精加工

网友:
氧化后孔径会大0.05左右,单边误差约0.02,氧化产品我做的多,都是预留0.05的余量,氧化后刚刚好

网友(2023-08-18):
退货就行了,加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图纸上技术要求里写上一句:“以上尺寸为表面氧化处理后”

不管电镀还是氧化未注明,都是按照最终尺寸算的!

网友:
加工商A与加工商B的扯皮你就别参与了,因为与你无关

网友(2023-10-11):
公差没控制好

网友:
阳极走完,尺寸会有变化的.主要看公差要求有多少.要求高又要走阳极.要么调工序要么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