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加工面要求的焊接零件的工程图怎样表达?

楼主(2023-07-20):
像这样的用厚钢板拼焊而成的机架,因为红色圈圈那几个面还要在公司的CNC中心磨平的,所以要在工程图里表达出来。现在我的问题是怎样表达呢,是不是出两张图,一张给供应商的焊接图,把需要加工的面的尺寸加大几毫米,再出第二张图,给公司的CNC 中心加工要加工的面。大概是我发出来的那两张图纸那样吗?如果不是,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按理说你只出设计图纸即可。关于焊接图属于工艺范畴,由工艺人员或第三方按照你的设计图纸去考虑。

网友(点评):
那还设计个屁。现在的企业,公司恨不得全部你干了

网友(点评):
正规公司都是有专门的工艺部门的。小公司的话,这就要求设计、工艺都得会了,万能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第二类图就足够了,外协焊接会根据你的图纸加上裕量的,但是如果你们的外协焊接厂做不到,可能就需要第一张图。这不适合技术问题,是管理问题,看公司外协需要。当然你这第二张图也有问题,如果你去看过车间里面的焊接件,或者看过公司里面的老图纸,你会发现你画的图和人家不一样。你找个老图看一下,体会一下

网友:
你这图画的,让人一言难尽。“我发出来的那两张图纸吗?”,这个不需要,你把最终成品尺寸标注清楚即可。

网友:
四个打的加工面,都是焊接出来的,焊脚在哪里?都加工掉了吗?如果有没加工掉的地方,你这个图应该表现出来啊,这个零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加工工艺和加工顺序啊

网友:
焊脚标注焊接符号

网友:
我认为最完美的零件图纸是单件图+铆焊图+机加工图,但实际很少有设计公司能做到,大多数情况是部分单件图+机加工图,你这个情况如果能把铆焊图和机加工图都做出来当然更好,或者只做机加工图也行,加工余量另要求,或者让铆焊和机加工生产部门自行决定

网友:
首先,图纸尺寸有问题,加工后尺寸变小了?
第二个,精度要求这么高,测量基准是板上的一条窄边,焊接后这块板一样会变形,所以,这快板的上表面也应一起加工,才能保证尺寸精度;
第三个,如果焊接外面做,可以沟通好,也可以临时出一张外协图,当然最好是出张图纸。

网友:
确实你只需要出最终成品图就好,但是有些sb工艺会一直问你怎么做怎么做,换一个人又得问一遍,干脆直接标注图上,哪里有要求拉个注解,字体大小颜色变一变

网友:
焊接件的底面做基准面,自身能保证多平面度?
是不是也应该来一刀才行啊,不过看建模好像是方管啊,这咋整??

网友B:
写上焊接完成后 整体加个 那个面  用引线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第二类图就足够了,外协焊接会根据你的图纸加上裕量的,但是如果你们的外协焊接厂做不到,可能 ...

你是说焊接符号这类的吗?一般他们都不作要求的

网友(点评):
并不是焊接符号的问题。那个面,加工的地方和不加工的地方,不应该是一个平面啊。加工平面有粗糙度要求,不加工表面是不加工符号,你这都看不出两个平面,你叫别人怎么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上焊接完成后 整体加个 那个面  用引线指示

老哥,具体怎样呢?

网友:
不就是焊后加工吗?焊接出图标出加工符号呀

网友:
精度标出来就行了,实际下料的时候会留加工余量的

网友:
细究起来问题不少,关键几点:
1.焊接图和机加工图都需要
2.底面为基准面,焊接后有变形,需要先去应力时效处理,再进行加工,保证基准A面的平面度
3.再以基准A定位加工顶面,才能保证成品尺寸要求
4.那么大的余量用磨削吗?用铣削更合理。而且粗铣完可能需要拆下来放一段时间后释放应力,然后再重新装夹精洗一刀。

网友C:
结构设计有问题,不能以底部方管作为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设计有问题,不能以底部方管作为基准面

为什么,这个机架就是底部方管和一个底座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机架就是底部方管和一个底座连接的

方管自身都不能保证平面度,怎么能作为基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管自身都不能保证平面度,怎么能作为基准呢

那就在方管下面焊一块扁铁

网友:
楼主,你了解焊缝清根是什么意思吗?清根一般用在压力容器,管道,或者有很大载荷的部件上,你这方管对接角焊缝让焊工怎么清?

网友(2023-09-07):
图纸上标注最终尺寸,其他的是工艺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