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定螺钉锁轴问题

楼主(2023-07-20):
轴上用紧定螺钉锁住,怎么设计可以保证装螺钉时轴的螺钉坑正好对着外部结构螺钉孔?

如果没有坑,怕锁不紧,防止轴转动的

网友A:
装配的人,有眼睛看的。
或者你就挖一圈沟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的人,有眼睛看的。
或者你就挖一圈沟槽

沟槽只能解决轴向定位,还要限制周向转呢,
轴上要有坑才能锁紧牢固,光轴怕锁不紧

网友B:
传递扭矩,有旋转精度要求的,建议用键槽或者用螺钉抱紧型联轴器
顶丝锁紧的不可靠

网友:
装之前用记号笔标记一下

网友:
外面用键限制一下周向转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递扭矩,有旋转精度要求的,建议用键槽或者用螺钉抱紧型联轴器
顶丝锁紧的不可靠

其实不是外部动力,而是手工转动的结构,
键槽我也考虑过,但是总感觉没有必要,
因为手工力矩毕竟比机器带动的动力小得多

wrn
轴上铣2个互相垂直扁位,同时用顶丝,担心顶丝松动,可以加螺纹胶

网友C:
轴上开条V槽,开通,一直开到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上开条V槽,开通,一直开到端面

那安装也不容易完美对着螺钉,我有点想用键槽了

网友:
陪作即可

网友:
轴上铣扁位,然后用螺钉顶,就不存在孔对不上的问题了。

网友:
切个扳手槽

网友:
现场配做,方便的很

网友:
顶丝顶个印子 钻头钻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那就别用螺钉锁了,用那种弹簧,类似雨伞伞柄,转一圈轴只要位置正确,弹簧导柱自己就插进定位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