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软件问题

楼主(2023-07-20):
各位大神,为什么sw软件零件,草图,装配图改尺寸都有延时,其它没任何问题,就是改尺寸慢的一批,按键盘数字改尺寸有延时,大概延时3s左右,按尺寸旁边小三角以十进制的增加点尺寸没问题,(新电脑,配置完全没问题的,内存运行不过50%,设置过优先级,重新安装过,也重新安装过新版本,都没有解决)有没有解决办法,感谢感谢。

网友A:
你是想说不通过尺寸修改框的方式修改尺寸慢是吧,但一般都是通过尺寸修改框来修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不通过尺寸修改框的方式修改尺寸慢是吧,但一般都是通过尺寸修改框来修改尺寸。

是的,现在做图及其不方便

网友B:
截图看看配置,另外截图看看软件帮助——关于中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看看配置,另外截图看看软件帮助——关于中版本

是这个吗

wrn
显卡是什么配置,怀疑是显卡问题

网友:
sw有好多不友好的,如改尺寸,改名称,装配关系

网友:
新版本好像是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