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弹性垫圈问题

楼主(2023-07-20):
如图所示,两端槽子位置正好卡死轴承端面,岂不是没有活动余量了?
感觉下图这样是不是好些?

网友:
这就看你卡簧槽怎么放公差了啊

网友:
轴向0间隙?有可能装配都装不上去,你查一下挡圈厚度方向的公差,正负差的,而且值还不小,0.X级别的,如果不留适当的间隙,你装挡圈时都有可能装不进去。

网友:
你这不是轴用弹性垫圈,叫轴用弹性挡圈

网友(点评):
行走江湖就要严格通晓江湖春典,杨子荣一句黑话有差池,就被拉出去毙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两个轴承端面距离多少,轴上中间那一段长度就留多长,然后两侧轴卡深度和宽度按照设计手册上的来,目前为止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用在轴向力不大的场合,你的理解是可以的,公差不要太大,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标注我会控制两个挡圈槽外侧的距离,走正公差,比如60+0.2,假设挡圈厚度1.5,负公差,标准件1.5-0.06;
再控制轴承定位面距离公差-0.1
按照这个公差加工,挡圈安装不会有问题,也不会有很大的窜动

网友A:
来挑刺了。
轴槽的直径要大于轴用弹性挡圈的公称内径,这样才能卡进不容易松脱。你这图,径向间隙太大了,虽然是示意图

网友:
卡簧槽内端面距离跟轴承间距相等,卡簧槽抄MISUMI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挑刺了。
轴槽的直径要大于轴用弹性挡圈的公称内径,这样才能卡进不容易松脱。你这图,径向间隙太大了, ...

谢谢大神,刚才也看了一下标准,挡圈的内径的确小于槽子的内径

网友:
GBT 894-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