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选型余量问题,如图,有这样一条平皮带,型号是米思米的,

楼主(2023-07-20):
平皮带选型余量问题,如图,有这样一条平皮带,型号是米思米的,模型上测量长度是1.2米,我在选择的时候要不要加上点余量?(比如加上几厘米,装配时靠调节张紧结构让它绷紧)这个余量的长度有什么讲究?
各位选择平皮带时都习惯留多少?(比如一米长多留几厘米之类的)

网友:
把张紧机构放到调整中间位置,测量模型长度,直接买该测量长度就行了

网友:
看材质和可调节量吧,如果是弹性较大的 还是别预留了

网友:
余量不是留在皮带这的,张紧机构调节行程要留正负余量

网友A:
明人不说暗话,实在人不吹牛逼,

一般都是买几条,长度不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人不说暗话,实在人不吹牛逼,

一般都是买几条,长度不一的。

王多鱼:你这样的员工老子要定了

网友(2023-08-19):
张紧机构

网友:
有张紧机构,按图纸尺寸采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