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紧位置问题

楼主(2023-07-20):
如图所示,此结构锁紧座,中间大孔穿轴,
锁紧手柄蓝色范围内锁紧,
但是怎么保证手柄不是在红色范围锁紧?

老外并没有用可调手柄,他们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买紧定位置可调的手柄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可调手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8754086320&ali_trackid=2:mm_1534510035_2355700071_111524850177:1689842345_060_1556173869&union_lens=lensId:TAPI@1689842343@2133fe1b_0def_1897273df7d_e740@01;recoveryid:060_379692231@1689842345024&ak=32824825&bxsign=tbk4ymZ-iLu5uFHEOtm1yP-itLxaIIOFSSYKTRLmrReNAJNg0d-1fpo-wPIKGXz198tdzCZNpuzkFhb1_RH6Nz7tZAXDpNI-71Tyy13K_r2ge0fYDEOXdYTYDYofM86rYio

网友:
做限位块即可。

网友A:
这个视图标注的红蓝区域是不是搞错了啊?是希望在A-A剖面图上,让上半部变形压紧,下部固定不动的意思么?

网友:
可调位手柄或锁紧活动件做成两体装配式结构

网友(点评):
可参考正泰的限位开关的摆臂的固定方式

网友:
加垫片调整,,,,,

网友:
到车间看一下车床刀架的手柄即可

网友:
上面写的2种方案都能实现,还有就是控制孔与轴的公差,如果控制在0.1级别,锁紧用m6,你手柄转不了半圈就锁紧了

网友:
买个可调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图标注的红蓝区域是不是搞错了啊?是希望在A-A剖面图上,让上半部变形压紧,下部固定不动的意思么?

我画的那个是手柄的摆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

但是我看老外的设计并不是可调手柄呀

网友(点评):
老外太笨了,要计算才能满足在角度范围内锁野。国人聪明,有可调手柄,想怎么调随意。

网友:
看图后搞明白了。用多头螺纹呗,转一点点角度,导程大了很多,再控制一下螺旋起头角度,就可以实现在指定范围内压紧松开了。

网友:
关键在手柄套上,自己去想。看想不想德通。

网友C:
三天后,没人想通,我就上个爆炸图。

网友:
1.老外用米思米之类的,社区首页也有一家ELESA +GANTER
2.自己做手柄和轴用花键的类型(类似平口钳的样子),调整好之后再把手柄和轴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天后,没人想通,我就上个爆炸图。

支持你来个图看看

网友:
有没可能锁紧螺栓和手柄相对位置是可以调,待螺栓位置确定后,例如螺钉头部外径与手柄内径花键或直纹配合,把手柄压上去,不会转动打滑

网友D:
图上不是很清楚吗,把手左边有根限位柱,到这就停了,往右掰是锁紧,螺纹到底了自然就拧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上不是很清楚吗,把手左边有根限位柱,到这就停了,往右掰是锁紧,螺纹到底了自然就拧不动了

那我问你,锁紧后,手柄在下面怎么办?

网友E:
估计是根据螺距来控制夹紧量的。蓝色区域差不多120°吧。也就是3分之1的螺距要达到多少的夹紧距离。这应该都是设计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根据螺距来控制夹紧量的。蓝色区域差不多120°吧。也就是3分之1的螺距要达到多少的夹紧距离。这应该 ...

如果不用可调手柄,估计需要后期反复调试垫片来实现的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管住螺纹起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