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如何画端面齿轮

楼主(2023-07-20):
如题,想线割个梯形牙嵌式离合器,拿去线割,发现不会画。

网友:
利用包覆命令即可

网友:
简单点拉伸切除,复杂点放样或扫描切除

网友:
先用CAD的齿轮插件绘出齿轮图形,然后在solidworks草图里黏贴就可以拉伸出来了。

网友(点评):
你对端面齿可能有误解。。。

楼主:
画出来了,两个面放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出来了,两个面放样

放样做出来可能是错的哦,你再研究研究。

楼主(2023-08-29):
引用 网友A:
放样做出来可能是错的哦,你再研究研究。

不知道您认为哪里不对, 还请指正。

网友:
没有金币啊,有回复了,回复是我获得金币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