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5系铝板阳极后发黄的问题

楼主(2023-07-20):
5052的铝板,阳极后偏黄色,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神

网友:
5052硬质阳极就是黄色

网友:
如果没有啥要求

通过控制阳极槽的温度(低温),减少膜厚,来解决

还有几个小技巧,大家不一定能听懂,封孔槽如果做过蓝色的工件,那么本色阳极丢进去封孔就不太黄

还可以用蓝色的水洗槽丢进去泡一下也可以,

方法很多种,给阳极师傅两根烟,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