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机真的那么好吗?

楼主(2023-07-20):
看视频的话感觉无敌了,
那种手持式的谁用过?
偶尔使用的话,要买多少钱的?

网友:
是不是只能焊接薄板的?不是很熟,但是看视频都是厚度薄的

网友:
看上去很美,谁用谁知道,,,,,

网友:
手持的一千多,物美价廉,谁用谁知道。

网友:
焊薄板确实好,价格比较贵,手持的3-5万,加个机器人更贵

网友A:
调试很花时间的,手法也很重要。对薄板件有用处,中厚板不要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试很花时间的,手法也很重要。对薄板件有用处,中厚板不要考虑了

厚度多少算薄板,具体多大功率能焊接多厚

网友(点评):
这个品牌不一样还是很有差距的,因为激光器的质量参差不齐。去网上搜一搜就知道了。 一般不锈钢3mm及以下算薄板,碳钢板6mm及以下算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厚度多少算薄板,具体多大功率能焊接多厚

也就是说激光焊可以焊接3毫米不锈钢或6毫米碳钢

网友(点评):
手持焊很慢的,我在上海会展上看一个外国佬在那儿玩手持焊,还不如我自己整根焊条上去焊快

网友:
還得頂才能下~~~~~~~~~~~~~~~~~~~~~~~

网友(2023-10-18):
看论坛里兄弟们回复,总是不那么全面,我来说一下吧。
激光焊机(1064nm激光器,下同)大致可分为手持焊和非手持焊(说法非官方),手持常规焊接一般功率分为1000瓦、1500瓦、2000瓦、3000瓦,目前来看手持焊接最大3000瓦功率,可焊接板材厚度范围(以碳钢和不锈钢说,两者类似)0.8mm~~7mm之间,根据各厂家调试工艺能力不同,数据有轻微浮动,铜和铝焊接厚度要小的多,市场售价大致在2-6万之间。操作起来相对方便,不需要太多的操作手法,也就是普通人也可以丝滑操作,整体焊缝平滑美观。如果有类似需求的兄弟最好还是跟各厂家咨询,具体数据以供应商提供为主。

网友:
真的很好用,就是焊枪太大,又重,一天下来手很累。
焊枪大,还要自动送丝机构,所以灵活性就大大降低了。
氩弧焊固定后,用激光焊,效率特别高,缝不大于焊丝直径可以焊,
不容易变形,不容易穿,不容易漏,很结实的不用担心,

5毫米以下经常焊,厚的试过一次,调到了最大功率
坦白说,降服不了,光太强了,反光厉害,焊接的时候直接出现熔洞,
所以个人认为激光太大功率不适合人工焊接,
操作激光,一定要小心,打到人眼,就完犊子了,我的手套衣服都被干穿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