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和304焊接问题

楼主(2023-07-21):
请教下各位大牛,钨钢和304焊接工艺好不好做,通常用什么焊接工艺,焊接后整体强度怎么样?

网友:
可能要做钎焊

网友:
用70%和30%铜的焊件,很牢

网友:
不锈钢和镀锌板焊接,热裂纹很严重。钨钢没焊过

网友:
不同材质可以考虑摩擦焊

楼主:
谢谢,我搜搜各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网友:
感应铜焊接

网友:
謝謝版上大大的解答讓我得到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