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调一下两个板的间隙

楼主(2023-07-21):
大佬们好,我是新人小白,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结构可以微调一下图二两个板的间隙,从而调整前面那个板上的悬臂和地板的平行度,目前的设计导致螺丝负载太大。

楼主:
或者有其他结构可以保证悬臂和零一个零件平行也行,谢谢!

网友A:
参照一下这种简单实用的调节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照一下这种简单实用的调节方式

看他打的两个螺纹孔  他应该是这种调节   只是调节的那个螺纹孔打小了  导致的  是不是可以加大螺纹孔  换大的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打的两个螺纹孔  他应该是这种调节   只是调节的那个螺纹孔打小了  导致的  是不是可以加大螺纹孔   ...

对  目前就是用了这种   我想问下是不是不合适多加孔数  这样会不好调是吧?  只能加大孔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一下这种简单实用的调节方式

网友:
垫铜皮或纸皮

网友:
一个腰孔,其它孔稍大几十丝。

网友:
交给车间,用间隙片,边装边调。
装配工装配工,不是只会拧螺丝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目前就是用了这种   我想问下是不是不合适多加孔数  这样会不好调是吧?  只能加大孔径吗?

有四个角就行  把牙孔加大  改用大的螺栓就没啥问题  牙要用细牙  螺栓的牙也要买细牙的

网友:
你那内外牙螺栓就可以了,位置够大多布置几组就没问题,冲床都是这样调整,负载大多了。
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RV减速机?电机能直接装,推荐一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