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是不是不需要气源发生器(气源处理装置)

楼主(2023-07-21):
无杆气缸是不是不需要气源发生器(气源处理装置)

网友A:
无刷电机是否不需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是否不需要电?

安?不懂诶

网友B:
无杆气缸只是没有常规的气缸杆而已,有杆气缸配气源处理装置是因为有杆才配的吗?如果不是,你的疑问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杆气缸只是没有常规的气缸杆而已,有杆气缸配气源处理装置是因为有杆才配的吗?如果不是,你的疑问是怎么 ...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指点,我现在还是行业小白

网友:
虽然没有杆,但是一样有活塞在里面来回移动,如果气源不加处理,长期使用也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他这是不要气,没气还叫气缸吗?这是常识性问题,不是专业性问题,就像左脚踩右脚可以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