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如何看静态应变是否合理

楼主(2023-07-21):
不会看,有大神来说道说道吗?
承载5吨,是50000N不,采用的80*80*4的方管,1700*1700*70mm,不知道这结构行不行,设计是否合理,我们技术说没事,我寻思着搞个这个看看,会用了,可不会看啊

网友:
应变图也放上来呀

网友(点评):
你固定位置是在哪里?是固定小块上还是钢管底部的?负载5000N,怎么可能是第二层四周的拉杆受力最大呢,而且你这网格也太大了吧

网友(点评):
固定点是那八个脚 受力直接给的最上面的方通 第二层中间竖根管应该是为了把力传给第二层 我感觉是这样 但是为啥是第二层受最大力

网友A:
我也在学用应力分析。你这个网格为什么都是圆环,你的负载也看不懂。

网友(点评):
焊件好像就是圆的

楼主:
是这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学用应力分析。你这个网格为什么都是圆环,你的负载也看不懂。

对对, 我这个是焊件, 是圆的。

网友B:
施加的力是按条目,这里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
8080的方钢  感觉毫无压力

网友C:
1、我做分析先看位移再看应力,应力基本没啥问题,主要是位移。
2、感觉这个结构可能设计的冗余了,可以简化下。(应力才10^7远小于230Mpa,10倍啊!假如是Q235A的话)
我理解的:
第一层受力,四周立柱向内侧变形。第二层结构较第一层结构强度低些,力传导后,变形量大些。
可以模拟下,(1)第二层管径增加或者管厚增加;(第二层应力会不会减小)
(2)第二层位置降低些,是否可以减轻第二层变形(猜测:受到拉力,四周立柱向内侧变形,越高变形量越大。第二层结构下降,可能减轻立柱变形产生的压力影响;弊端就是第一层变形会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加的力是按条目,这里是不是不对啊

施加的力是按条目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做分析先看位移再看应力,应力基本没啥问题,主要是位移。
2、感觉这个结构可能设计的冗余了,可以简 ...

谢谢。,我试试

网友D:
不是方管吗?怎么是圆管,东西都不对,还看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方管吗?怎么是圆管,东西都不对,还看啥结果

是方管啊亲,生成这个就成圆的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加的力是按条目是啥意思啊

施加力时有个选项,一个是按条目,一个是总受力(大概这个意思,具体名称忘记了),比如你的受力面是两个,力的值填写的是500N,如果选的是总受力,那两个面一共受力500N,如果选的是按条目,那就是每个面受力500N。我也是最近用零件实验得出的结论,如果有明白人给指正下吧

网友A:
我是觉的你这架子主要受应力的是几个脚。变形量大的也应该在几个脚上。怎么会中心塌下去了。这个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的你这架子主要受应力的是几个脚。变形量大的也应该在几个脚上。怎么会中心塌下去了。这个设置的有问 ...

您看我这步骤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加力时有个选项,一个是按条目,一个是总受力(大概这个意思,具体名称忘记了),比如你的受力面是两个 ...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加力时有个选项,一个是按条目,一个是总受力(大概这个意思,具体名称忘记了),比如你的受力面是两个 ...

好像只能按条目,其他我选不了

网友:
|小换换2023发表于 07-21 16:40
是方管啊亲,生成这个就成圆的了,不信你试试

sw的分析就是这样,管结构会变成圆,而且只能选择梁作为承面。钣金做分析会变成面。专业点还是用ansys好。

网友:
1.首先你要把尺寸标出来,方便观看的人有个大概【至少长宽高标出来呀】,我看那地脚和钢管大小,尺寸应该不大,中间也不用横竖两个方向都有两根钢管支撑,最多横竖各一根或者只有一个方向焊接一根钢管就可以。第二层也不需要中间横竖两根钢管。至于四周中间的竖直钢管我也感觉没有必要。
2.你施加载荷是上视基准面,为啥图形显示的是上层整个钢管。
3.网格划分太大了,找个视频学一学网格控制,五分钟差不多就会了。
4.第一步一定先把材料设置好。结果一般都是这三个【应力,位移和应变】,还可以手动加安全系数的结果,反正你就右键点着玩,有好多东西呢,还可以改变形比例之类的。
5.右边带颜色和数值的是对结果的说明,颜色从蓝到红表示数值越来越大,不过红色并不代表会出问题,比如你这个应变图上红色最大数值为1.0e-16【意思是1*10的负16次方,非常小,0.00……001mm(有15个零)】,应变图也是这样看的,安全系数要看最小的值【表示的是目前材料的许用最大应力与当前载荷下最大应力的比值,虽然这个比值越大越安全,但是这个成本也不得不考虑】。
6.【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你这个模拟结果并不一定准确,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有一些设置或者参数设置的有问题,结果是非常不可信的。所以如果有个有经验的人带着你可能会好很多。

可怜我没人带。只能自己看看视频学习

楼主:
|东北小王子lk发表于 07-22 09:251.首先你要把尺寸标出来,方便观看的人有个大概【至少长宽高标出来呀】,我看那地脚和钢管大小,尺寸应该不大,中间也不用横竖两个方向都有两根钢管支撑,最多横竖各一根或者只有一个方向焊接一根钢管就可以。第二层也不需要中间横竖两根钢管。至于四周中间的竖直钢管我也感觉没有必要。

2.你施加载荷是上视基准面,为啥图形显示的是上层整个钢管。

3.网格划分太大了,找个视频学一学网格控制,五分钟差不多就会了。

4.第一步一定先把材料设置好。结果一般都是这三个【应力,位移和应变】,还可以手动加安全系数的结果,反正你就右键点着玩,有好多东西呢,还可以改变形比例之类的。

5.右边带颜色和数值的是对结果的说明,颜色从蓝到红表示数值越来越大,不过红色并不代表会出问题,比如你这个应变图上红色最大数值为1.0e-16【意思是1*10的负16次方,非常小,0.00……001mm(有15个零)】,应变图也是这样看的,安全系数要看最小的值【表示的是目前材料的许用最大应力与当前载荷下最大应力的比值,虽然这个比值越大越安全,但是这个成本也不得不考虑】。

6.【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你这个模拟结果并不一定准确,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有一些设置或者参数设置的有问题,结果是非常不可信的。所以如果有个有经验的人带着你可能会好很多。

可怜我没人带。只能自己看看视频学习
好好,谢谢????老技术一般都不愿多说啊,

网友(点评):
请个烟请个酒,请人吃个饭,搞搞人际关系。

网友E:
应力图看起来是有点奇怪。我模型上面还有块台面板,力是加在板上面的,夹具是固定机架几个底板,但就得添加面接触:梁与台面的板的接触、机架几个脚锥点和底板的接触;最后网格划分里面有选项可以设定网格大小,尽可能调小

楼主:
|wen57发表于 07-22 14:16应力图看起来是有点奇怪。我模型上面还有块台面板,力是加在板上面的,夹具是固定机架几个底板,但就得添加面接触:梁与台面的板的接触、机架几个脚锥点和底板的接触;最后网格划分里面有选项可以设定网格大小,尽可能调小
嗯嗯,谢谢

网友:
SW有限元分析时一般会把型材作为梁单元处理,所以楼主的分析结果型材变成类似圆柱一样。
不了解使用工况,如果此型材架是利用地脚螺栓固定在地面上使用的,则楼主缺少型材和底座安装板之间的连结定义。如果建立之间的连结关系,则固定几何体对象应该是底座安装板。当然如果楼主仅是分析型材架的刚度和变形情况,不考虑底座安装板与型材之间的屈服等这样分析也没错。这种工况一般分析结果首先看等效应力是否超过材料屈服强度,如果超过则需要调整结构或者材料。其次是看局部位移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个人经验,不足请指正。

楼主:
|象山哥哥发表于 07-22 18:33 本帖最后由 象山哥哥 于 2023-7-22 18:36 编辑

SW有限元分析时一般会把型材作为梁单元处理,所以楼主的分析结果型材变成类似圆柱一样。

不了解使用工况,如果此型材架是利用地脚螺栓固定在地面上使用的,则楼主缺少型材和底座安装板之间的连结定义。如果建立之间的连结关系,则固定几何体对象应该是底座安装板。当然如果楼主仅是分析型材架的刚度和变形情况,不考虑底座安装板与型材之间的屈服等这样分析也没错。这种工况一般分析结果首先看等效应力是否超过材料屈服强度,如果超过则需要调整结构或者材料。其次是看局部位移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个人经验,不足请指正。
据说现场都是把螺栓焊在地上的钢板上然后把底部安装板支起来固定,也就是底部安装板和地面不接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点评):
那我这个固定几何体对象确实选的不对

网友:
看著受力沒有問題,但是設計的不太合理。
1、第二層應該再靠近地面一點。
2、竪著的柱子應該上下保持一條直綫,利於力的傳導。

网友(点评):
兄台,你是哪里的,竟然用繁体,竖着的柱子应该上下保持条直线,利于力的传播。是指的哪一根?中间那根吗?中间的那根不好施工固定

网友:
机架受力变形,需要懂结构力学

首先 大致的结构是 门子形  H字形

其次是加强筋的布置 根据实际情况 得出应力流 可以找出最危险截面,注重分析这截面即可

尔后再来谈软件应用

网友(点评):
结构力学早忘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力图看起来是有点奇怪。我模型上面还有块台面板,力是加在板上面的,夹具是固定机架几个底板,但就得添加 ...

能帮忙看看这个吗?尺寸1700*1700*700mm还是之前的架子就是方管换成了50*50*5的角钢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夹具固定。。。不用那个板,固定脚柱板的那几个圆点,然后施加力在板上或者最上面的那些结构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力图看起来是有点奇怪。我模型上面还有块台面板,力是加在板上面的,夹具是固定机架几个底板,但就得添加 ...

我力加在板上运行不出来,显示确少荷载,我加到梁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体育馆网架结构的简化版?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小架子,上面放钢板。

网友:
注意载荷的数量。

网友(点评):
哦!!!一语惊醒梦中人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力加在板上运行不出来,显示确少荷载,我加到梁上就好了

夹具这一步错了,你把机架上面的面板固定了........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