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输送机尾轮胀紧套设计计算选型问题

楼主(2023-07-21):
前言:之前没有选过胀紧套,一直是公司外购尾轮,但之前出现过胀紧套窜轴问题,领导让我们复核胀紧套选型问。
查了国标目前胀紧套种类好多,不知道如何选择,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附上尾轮图纸: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怎么用了,用胀紧套无非提高传动精度,延长寿命,看你说串轴,应该是胀紧套没有抱紧导致串轴。同时看扭矩能不能满足传动要求,我认为串轴不一定只是胀紧套问题,可能还需要考虑零件配合及固定尺寸

楼主:
皮带输送机头尾轮窜轴问题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就是想问胀紧套该怎么选,1、选哪个类型合适(Z1-Z10);2、怎么选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怎么用了,用胀紧套无非提高传动精度,延长寿命,看你说串轴,应该是胀紧套没有抱紧导致串轴。 ...

轴的精度是h8,我看国标推荐也是h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怎么用了,用胀紧套无非提高传动精度,延长寿命,看你说串轴,应该是胀紧套没有抱紧导致串轴。 ...

还有该如何计算,我也不会算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怎么选胀紧套,而是你这个地方的负载是什么情况,知道了负载才能选胀紧套啊

网友C:
看负荷,,,,由窄到宽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负荷,,,,由窄到宽自己看看。

您好,关于胀套事情是这样的,就是皮带机的尾轮,原来是键槽加挡板结构,现在要改成胀套结构,原结构是这样的

网友D:
第一:看锥度 就是张紧套的 锥角 可以得到理论计算 装紧后最大的径向力   径向力*摩擦系数>最大扭力

第二 : 看材质 有径向力 就会产生变形 变形量不能超过该材质的弹性模量

如果详细计算 把这局部详细参数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看锥度 就是张紧套的 锥角 可以得到理论计算 装紧后最大的径向力   径向力*摩擦系数>最大扭力

第 ...

就是想采用国标胀套,但是国标胀套ZJ1~ZJ19,是在不知道该选择何种形式

网友(点评):
没种型号都有力学参数,你只要校对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