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 DB 形式安装

楼主(2023-07-21):
角接触轴承,DB 形式安装, 内外圈夹紧,这么设计,常规工况3000-3600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有什么需要注意吗?

网友:
图二是加工中心主轴,工况3000~3600r/min都不能实现的话还玩球?

网友A:
外圈这样限制怎么控制轴承间隙?你这样两边锁紧螺母一锁紧造成两边轴承隔离了,内外圈会不会错位。你看借鉴的图片外圈是这样限制的吗?要保证转的快轴承间隙得控制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圈这样限制怎么控制轴承间隙?你这样两边锁紧螺母一锁紧造成两边轴承隔离了,内外圈会不会错位。你看借鉴 ...

你说的对,这就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应该怎么调整? 外圈不要夹紧,?还是预留10-20丝间隙,还是压盖和外圈轻接触上?  借鉴的左边都是夹紧的,所以不懂该怎么调整设计

网友:
外圈顶零即可,轴承要有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