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往复运动机构是什么样的导向和驱动啊?

楼主(2023-07-21):
   大家好!这是医用的试剂盒检测仪,一次放四个试剂盒然后通过直线运动机构送到位,使用完了又送出来,就是看不清是什么样的导向和驱动啊?有哪位给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罩子里像是直线导轨,多几张不同状态的图好看点

网友:
直线导轨,电机或者气缸吧

网友:
(๑•́‧̫•̀๑):;微型电机!?

网友:
应该是个凸轮或者曲轴吧

网友:
都可以拍照了,不能拆开?

网友:
看着有点像以前做的涂染机

楼主:
这个照片是别人拍的,我就只有这张照片,可能是微型电机驱动的吧,也不清楚那像尼龙板的是不是导轨什么的呢

网友:
尼龙板下面看着像直线导轨和滑块

网友:
微动电机

网友:
这么薄,推测1.导轨2.模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