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公差有这么标注的么

楼主(2023-07-21):
这种公差是要尺寸干嘛呢,想问下

网友:
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
是不是少打了小数点

网友:
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双减公差。

网友:
这是门板,门板的正常标注。
设备上罩或者下机架要么整个图打包给加工厂,门板这些他们去适配。
要么就是单个出图,活动门上下左右各留2毫米间隙,就不给公差,或者给个公差负2到负3,对于对开门的活动门,门与门中间的缝隙还是2毫米,

网友:
我一般都不标,让钣金厂跟门配

网友:
就是公差大了些而已
很正常

网友A:
很正常的啊,你查下配合公差代码就明白了,比如ø20 g6,叉下来都是双负公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啊,你查下配合公差代码就明白了,比如ø20 g6,叉下来都是双负公差的。

g6是公差范围是同在﹣0.0几,但是直接﹣2到-3  这样的标注是否有出现过

网友(点评):
钣金公差如果像G H那样标的画,估计报废品不少

网友(点评):
在外观功能满足的情况下加大公差没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g6是公差范围是同在﹣0.0几,但是直接﹣2到-3  这样的标注是否有出现过

表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这是钣金件,不是机加件,精度不可能到几丝,精密钣金也达不到,有些钣金图上很多几丝的公差,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还会增加加工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g6是公差范围是同在﹣0.0几,但是直接﹣2到-3  这样的标注是否有出现过

g6的-0.0x也是属于双负公差。公差范围大小有几方面原因,加工工艺不同,基准值的大小和公差等级不一样,这个标注感觉也没什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g6是公差范围是同在﹣0.0几,但是直接﹣2到-3  这样的标注是否有出现过

看看你们厂里的配电箱你就明白了,这是装配公差

网友:
门板尺寸比门框小,所以用了负公差。

网友: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了解一下行情 13771082209

网友(2024-04-12):
走负2-3mm

网友(2024-10-31):
520的名义尺寸,不该这么大的公差么,才IT13

网友:
极限公差,标法没错...

网友(2025-03-15):
最好标注实际尺寸,钣金展开图按实际尺寸画出和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