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出紧固件BOM表

楼主(2023-07-22):
公司要求采购BOM清单里也要统计出一台设备螺丝、螺母、平、弹垫这些紧固件数量。靠人数又慢又出错。
全部装配进模型,又卡又费时。昨天我装螺丝就装了一天,装到后面,电脑都不同意了直接崩溃。无奈没保存!出去45度角仰望了会天空,回来继续装。
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换个工作站的电脑吧!

楼主:
@换个工作站的电脑吧!老板肯定不同意

网友A:
这个BOM不是一天能够做好的,需要不断完善。我当初做搅拌站的时候,上万张图纸。都是CAD装配图挨个统计标准件数量,然后汇总。后面生产的时候,不断查漏,修改。
只能是细心点,装配图里面各部件一个个统计。你装到数模里面也会出错,可能会漏装,统计出来也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OM不是一天能够做好的,需要不断完善。我当初做搅拌站的时候,上万张图纸。都是CAD装配图挨个统计标准 ...

都是非标设备。就做几台。以后的设备也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非标设备。就做几台。以后的设备也不一样了

没有快捷的方法,非标更要一个个数,BOM表就是考验耐心,细心。可以总装图里面数一遍,在数模里再过一遍。

网友B:
SW 是这样的 ,需要自己数的话 做三维的意义我觉得失去了不少,用三维图直接拉BOM 出来 这样做法没问题,但是SW 这个软件是真的卡,对于大型装配体来说更是,我打算换软件了。UG ,Proe  我看他们做 大型装配体 都没事

网友(点评):
你看谁做大型装配体没事,用肉眼看能证明什么,很多人学技能时光看都觉得很容易学会,一到亲自上手学习时就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pro/e那繁琐的操作你就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长眼睛。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就做啊,我认识的做整机的都做啊?要不你做大型装配体是干什么的?就是好看?PORE 我是在中车见到他们用的啊,火车的结构加各种机构都在 一点也不卡啊,没用过 不要乱评价 啊 你去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C:
装进去的螺丝,过段时间打开,有些规格自己变了,轴承也是

网友(点评):
打包出来去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 是这样的 ,需要自己数的话 做三维的意义我觉得失去了不少,用三维图直接拉BOM 出来 这样做法没问题,但 ...

搞个工作站,3个3D软件都装上,,,,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哪个项目合适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进去的螺丝,过段时间打开,有些规格自己变了,轴承也是

是不是大小变的特别大或者特别小。要设置一下的,就不会变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建空白的螺丝模型,只用来记录参数,供 BOM 表读取。

网友(点评):
建空白的模型,长短大小容易出错吧?

网友:
你装配的时候按组装件-》部装件-》总成-》总装图的结构装配,紧固件数量在各部件里面材料明细表可以看到,导出汇总看会不会方便点。不要把所有的零件装在一个装配体里面,多了卡到抠胩。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我们设计都把所有的螺钉装上

网友:
分部分出数据

网友:
导出零件BOM,做个EXCEL,对照每个零件模型在后面列上需要用的紧固件,这样可行不,最后每个规格紧固件在表格里筛选求和。为避免重复,可以人为规定记录的是螺栓头还是螺母头的紧固件数量。感觉这样不太容易漏,但是不小心可能重复,毕竟多了件比少了件好,无论采购、生产还是财务成本核算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