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的二孔和三孔为什么靠得这么近

楼主(2023-07-22):
关于电源插座上的孔靠得太近的问题,网上一直有两种看法法,一种是觉得这本身就是反人类的设计,是不合理的,一种是觉得这是因为安全问题,不让同时使用才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因为我用的插座基本都是无法同时使用的,所以时间久了,我也就默认了这是安全问题才故意设计成这样的,今天看了一本书,书上面是支持第一种看法的,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
设计错了应该承认

网友:
就是设计错误吧,一个插孔带一个大插排都是经常性的事

网友:
有没有考虑载荷,有没有考虑铜有多贵?

接个拖线板,拖线板再接拖线板,也不是无限扩大插口。

最理想的设计,应该是智能开关,自动限压限流,就可以放开插口了。

网友A:
以前都是铝线的,载荷不高。现在人都有钱了,放线至少是2.5平方毫米给来接插座,随便带。用得足点的大功率会定向配置4平方毫米。3头插是真的用的概率不高。

网友(点评):
家用电器都是三头插啊,怎么会用的概率不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铝线的,载荷不高。现在人都有钱了,放线至少是2.5平方毫米给来接插座,随便带。用得足点的大功率 ...

就固定几个位置放三头插的。60个面板可能只有15~20个会插电器。

网友B:
看看这个,哪个用料更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哪个用料更省?

下面这个耐流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这个耐流不行啊

刘强东:估计也不奶茶

网友:
针对楼主的问题,我可以稍微回复一下,首先,市面上的开关插座,基本都是86×86型的,基本没有哪家企业回去违背这个如今默认的(不记得是不是国标要求的),这就导致插座面面积就有限了,针对五孔和错位五孔方案。首先,错位五孔的的用料一般会多点,这是成本。但是这是次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两款插座,五孔与错位五孔。由于外观以及人们的习惯因素,五孔的销量都远大于错位五孔。然后再回到五孔,若是二插与三插之间的上下距离加大的话,就会显得特别丑,所以,,,,,,,

网友:
反人类设计

网友:
应该有他的道理

网友:
错位很丑

网友:
故意的  多买插座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