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22):
图纸标注问题请教
大伙帮忙看看,遇到这个零件,出图的时候都是怎么定基准,就是在一个圆上切了一块

网友A:
是公差很严的零件么?要是不是的话 有没有特别的装配需求,标注有利于测量的边会比较好,也就是能实际量到的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公差很严的零件么?要是不是的话 有没有特别的装配需求,标注有利于测量的边会比较好,也就是能实际量到 ...

公差不严格,防护用的海绵

网友(点评):
那就标注 能测量的数值,你标虚拟交点,现场他们又测量不出来

网友:
这种 都是线割割出来,很准的

网友:
精度不高,没必要定基准,标公差,10mm厚的板基本线切割或激光切割搞定

网友B:
公差不严,连尺寸都不用标,只要3D可以用来加工,只要装配合适,大家都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差不严,连尺寸都不用标,只要3D可以用来加工,只要装配合适,大家都省事。

不行吧,得标个整体尺寸吧,方便下料

网友:
按性转加工,未详尽处见三维模型

网友:
一般情况以圆心为基准,标注上到圆心得距离就可以,这种零件不严格可以标注线性尺寸,严格的话,加上角度比较好

网友:
刚入行的时候尺寸标的比较全  现在老油条了  这种下料的很多时候只是大概标下  给电子档供应商  大家都
省事

网友:
海绵这个好做呀,一个冲床磨具,对材料要求也不高,做起来便宜。如果量小直接上激光切割打个模板做,海绵有什么公差要求。

网友:
海绵一般开刀模,也不贵, 有弹性公差也大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