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数齿齿轮的齿顶圆计算

楼主(2023-07-22):
例如,拿到一个待测绘齿轮,以直齿为例,齿数是奇数,各位是怎么测算齿顶圆的?小小探讨下。若觉得小菜不值得讨论,忽略就是了。

网友A:
测内孔到齿顶的距离,得到半径再乘以2

网友B:
弦长=顶圆*cos(90/Z),反过来算就可以了,测绘的话,测三组弦长,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内孔到齿顶的距离,得到半径再乘以2

谢谢,不失为一种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弦长=顶圆*cos(90/Z),反过来算就可以了,测绘的话,测三组弦长,取平均值

谢谢你的参与,这是我用的测点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这是我用的测点方式。

两个尺寸,很快就计算出大致结果了,精度取决于测量值。

网友:
标准齿轮,直接测量外圆就可以了,然后结合齿数推算出模数,然后利用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准确尺寸了

网友C:
可以用奇数沟千分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奇数沟千分尺测量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