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孔径太小会有影响传动吗?

楼主(2023-07-22):
齿轮孔径太小会有影响传动吗

网友A:
什么叫影响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轴细!?

比如40mm的轴,但齿轮的分度圆直径大概200mm这样,应该会导致齿轮的应力集中吧

网友(点评):
轴的直径是计算好的,画图前就确定了。齿轮的应力集中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影响传动

可能存在带不动情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40mm的轴,但齿轮的分度圆直径大概200mm这样,应该会导致齿轮的应力集中吧

你用什么材料做轴呢?如果设计受限可以考虑从材料入手,不然那些汽车传动轴为什么不用45号钢。

网友:
先计算扭矩再确定轴径

网友:
先根据功率算出力或力矩,粗算直径,画草图,再校核计算或有限元分析。要先把路子摸清楚,不然都是光是问别人就养成习惯不会自己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