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上下料桁架机械手设计需要考虑的设计因素和设计步骤有哪些

楼主(2023-07-23):
我之前没做过桁架,今天突然让我设计一个物料200kg改成100kg的方案,把所有板材清单发给我了,需要对照板材清单,看看100kg以下的物料,最长的多长,最宽的多宽,从而便于规划整个桁架的尺寸。有大神做这个的吗?给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什么都不改,做个一模一样的多好,200kg-100kg都可以适应。

网友:
图片要上传,复制粘贴别人看不到的。

楼主:
|老鹰发表于 07-23 14:15图片要上传,复制粘贴别人看不到的。
????网络钢板图,我手机发的可能不显示

楼主:
|哎哎压发表于 07-23 13:55什么都不改,做个一模一样的多好,200kg-100kg都可以适应。
????钢板尺寸肯定变了,桁架尺寸肯定也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板尺寸肯定变了,桁架尺寸肯定也要改

变大才要改,变小了没必要改,材料不值几个钱

楼主:
|麦哥123发表于 07-23 17:29
变大才要改,变小了没必要改,材料不值几个钱

是吧,我也这么认为,但客户要省钱

楼主:
老板是这么说的:重量减轻后,导轨齿轮齿条电机减速机都会省钱。

楼主:
1.运动行程:即X、Y、Z轴三个方向(左右、上下、前后)的运行距离;

2.工件重量:桁架机械手的主要功能就是实现工件的轨迹运动,因此工件的重量参数即为重要,轻者不能满足运动需求,重者还会引发安全事故,且机械手的负载能力必须远超过工件的重量,具体负载能力还需要根据运行速度和工件的重要来确定

3.运行速度:机械手的运行速度和机械手的负载能力相关,负载运行速度要求越高,对机械手的负载能力要求也就越高;同时,运行速度的要求不同,机械手的运动方式也不同;运动方式有电动,气动,液压三种类型,其中电动有齿轮齿条结构,滚珠丝杠结构,同步带传动,链条传统以及钢丝绳传动等

网友:
这个有点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是这么说的:重量减轻后,导轨齿轮齿条电机减速机都会省钱。

省那点钱还不够你设计费,成熟的产品,能不改尽量不改,这是玄学

网友:
这个真有难度